请问下怎么通过数据手册看芯片的功耗

楼主(2021-12-13):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正工作状态的 是看IQ 和 IGND 吗?

是的,但不一定是45的嘛,它会在数据手册的范围之内
如果你手头上有东西,又有万用表,一量不就得了,几分钟的事
使能就接一个上拉电阻
关断的时候就接下拉

楼主:
RE: 请问下怎么通过数据手册看芯片的功耗,例如下面这两个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A:
TI数据手册算很详细的了,不会这都不会吧?
就算是不会英文也是可以百度翻译的呀
45uA
里面不是写了吗?
可以关断,关断电流也写了Shutdown current
更何况,这个是线性的,电流不是更好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数据手册算很详细的了,不会这都不会吧?
就算是不会英文也是可以百度翻译的呀
45uA

所以正工作状态的 是看IQ 和 IGND 吗?

网友B:
芯片未使能时的功耗:Shutdown current   0.15uaA
工作时 10mA<=输出电流<=500mA时,IGND  45uA。
看手册别急,表内参数一个个看,不懂的百度。

网友C:
第一个看不出来只能实测。

第二个是线性电源,P=(Vin-Vout)*I,这里的I只有楼主知道,别人都不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