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交通灯数码的管排阻一般买多大的呢?

楼主(2021-12-13):
想问一下

网友A:
根据你需要电流决定排阻的大小

网友B:
1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数码管一般是红色LED,工作电压一般在1.8-2.2v,工作电流20mA,假设以最大工作电压工作,电源5V的话电阻R=(5-2.2)/0.02=140Ω。所以选个150Ω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对亮度要求不高,就用300欧姆的,如果要求高就用150欧姆的

网友E:
看自己的需求,要求不高2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一般是红色LED,工作电压一般在1.8-2.2v,工作电流20mA,假设以最大工作电压工作,电源5V的话电阻R= ...

好的懂了谢谢你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G:
亮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340

网友H:
这难道不需要你根据实际需求计算吗

网友I:
100欧姆左右

网友J:
220   330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K:
数码管用的排阻,你是想要那种贴片封装的并列4个的吧。我建议这东西没几个钱,100欧,200欧,500欧都备用,如果亮度太亮或者太暗,直接换,不能等需要了在买吧。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L:
交通信号灯灯板及电阻的配置
电压        颜色        形状        编号        编号        LED分布        LED数量        电阻数量        LED参数
24V        绿                                                        3.1-3.2V        3.2-3.3V        3.3-3.4V
                箭头        VTL-144        1031939        6只LED串联,三组LED并联一电阻        144        8        160/1W        160/1W        130/1W
                圆灯板        VTR081004        10319219        6只LED串联        210        35        510/1/4W        470/1/4W        390/1/4W
                自行车        VTR081103        10319226        5只LED串联        80        16        750/1/4W        680/1/4W        680/1/4W
                人行灯片        VTR081104        10319227        6只LED串联        78        13        510/1/4W        470/1/4W        390/1/4W
                人行灯片        VTR071102        10319130        7只LED串联        85        12        270/1/4W        180/1/4W        150/1/4W
12V        绿        箭头        JATH        1031924        3只LED串联,十组LED并联一电阻        150        5        27/2W        27/2W        24/2W
                圆灯板        VTR070902        10319201        3只LED串联        144        48        240/1/4W        240/1/4W        200/1/4W
                圆灯板        VTR071011        10319126        3只LED串联        96        32        240/1/4W        240/1/4W        200/1/4W
                自行车        VTR081111        10319232        3只LED串联        72        24        240/1/4W        240/1/4W        200/1/4W
                箭头        VTR071203        10319135        3只LED串联        144        48        240/1/4W        240/1/4W        200/1/4W
                三色圆板        VTR080601        10319186        3只LED串联        120        40        240/1/4W        240/1/4W        200/1/4W
                三色箭头        VTR071211        10319142        3只LED串联        135        45        240/1/4W        240/1/4W        200/1/4W
24V        黄                                                        1.9-2.0V        2.0-2.1V
                箭头        VTH-150        1031938        10只LED串联,三组LED并联一电阻        150        5        91/1W        82/1W
                圆灯板        VTAC-150        1031945        10只LED串联,三组LED并联一电阻        150        5        91/1W        82/1W
                圆灯板        VTR081003        10319220        10只LED串联        220        22        270/1/4W        240/1/4W
                圆灯板        VTR081005        10319221        11只LED串联        300        30        160/1/4W        120/1/4W
                自行车        VTR081102        10319228        8只LED串联        80        10        560/1/4W        510/1/4W
                人行灯片        VTR081104        10319227        10只LED串联        80        8        270/1/4W        240/1/4W
                人行灯片        VTR071102        10319130        10只LED串联        90        9        270/1/4W        240/1/4W
        红        箭头        VTH        1031938        10只LED串联,三组LED并联一电阻        150        5        110/1W        91/1W
                圆灯板        VTAC        1031945        10只LED串联,三组LED并联一电阻        150        5        110/1W        91/1W
                圆灯板        VTR081003        10319220        10只LED串联        220        22        330/1/4W        270/1/4W
                圆灯板        VTR081005        10319221        10只LED串联        300        30        330/1/4W        270/1/4W
                自行车        VTR081102        10319228        8只LED串联        80        10        560/1/4W        510/1/4W
                人行灯片        VTR081104        10319227        10只LED串联        80        8        330/1/4W        270/1/4W
                人行灯片        VTR071102        10319130        10只LED串联        90        9        330/1/4W        270/1/4W
12V        黄        箭头        JATL        1031931        5只LED串联,六组LED串连一电阻        150        5        30/1W        30/1W
        红        箭头        JATL        1031931        5只LED串联,六组LED串连一电阻        150        5        30/2W        30/2W
        红        圆灯片        VTR071004        10319118        "慢"字不焊接LED 5只LED串联        146        29        160/1/4W        130/1/4W
        黄        圆灯片        VTR071004        10319118        "慢"字不焊接LED 5只LED串联        146        29        130/1/4W        120/1/4W
        黄        圆灯板        VTR071012        10319125        5只LED串联        96        19        130/1/4W        120/1/4W
        红        圆灯板        VTR071012        10319125        5只LED串联        96        19        160/1/4W        130/1/4W
        黄        箭头        VTR071201        10319138        5只LED串联        145        29        130/1/4W        120/1/4W
        红        箭头        VTR071201        10319138        5只LED串联        145        29        160/1/4W        130/1/4W
        黄        三色圆板        VTR080601        10319186        5只LED串联        120        24        130/1/4W        120/1/4W
        红        三色圆板        VTR080601        10319186        5只LED串联        120        24        160/1/4W        130/1/4W
        黄        三色箭头        VTR071211        10319142        5只LED串联        135        27        130/1/4W        120/1/4W
        红        三色箭头        VTR071211        10319142        5只LED串联        135        27        160/1/4W        130/1/4W
        红        自行车        VTR081110        10319231        5只LED串联        70        14        160/1/4W        130/1/4W
        黄        自行车        VTR081110        10319231        5只LED串联        70        14        130/1/4W        120/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