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音乐播放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实现简易播放旋律音乐

简易音乐播放器的工作原理

简易音乐播放器是通过MCU产生特定频率的信号,以达到控制蜂鸣器发出不同的声音的目的。因此,简易交通灯包括MCU最小系统电路,蜂鸣器驱动电路,按键控制电路。基本原理如图2.1所示。

图2.1 简易音乐播放器原理框架
由图2.1可以看出,按键控制电路向MCU最小系统发送控制信号,MCU最小系统发出不同频率的信号控制蜂鸣器驱动电路发出声音,达到播放音乐的目的。

2.3 蜂鸣器的的选择

图2.4 无源蜂鸣器
蜂鸣器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两种,有源和无源指的是“震荡源”而不是“电源”,有源蜂鸣器的内部含有震荡源,两个引脚接入电源就会直接发出声音,使用起来简单方便,但由于内部震荡源确定,只能发出单一的声音,所以我们这里选用无源振荡器;无缘振荡器内部不含震荡源,使用的时候必须在引脚上加入震荡的方波,驱动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无源蜂鸣器可以根据方波频率的变化发出不同的声音,非常适合我们做简易音乐播放器的发声装置。

2.4 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图2.5 NPN三极管
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方式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使用PNP三极管驱动、NPN三极管驱动、ULN2003D芯片驱动。总而言之,单片机自身的驱动电流无法驱动蜂鸣器发声,需要一个放大器件进行驱动。
这里选用NPN三极管进行驱动,因为NPN三极管常见,成本低、稳定性好,相对于ULN2003D来说性价比更好,更符合工程实际。

2.5 LCD1602显示电路
LCD1602的8根数据线和3根控制线E,RS和R/W与单片机相连后即可正常工作。一般应用中只须往LCD1602中写入命令和数据,因此,可将LCD1602的R/W读/写选择控制端直接接地,这样可节省1根数据线。VO引脚是液晶对比度调试端,通常连接一个10kΩ的电位器即可实现对比度的调整;也可采用将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从该引脚接地的方法进行调整,不过电阻的大小应通过调试决定。

第三章 电路分析与参数计算
图3.1 STC89C52单片机复位电路
8051系列单片机的ALE及/PSEN两引脚输出高电平,RST引脚高电平到时,单片机复位。若直接由启动瞬间产生,则为启动复位,若通过按动按钮产生高电平复位称手动复位。如图3.1所示,上电时,接通电源,电容器C相当于瞬间短路,+5V加到了RST/VPD端,该高电平使8051全机复位。

3.2 蜂鸣器驱动电路

图3.2 蜂鸣器驱动电路
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如图3.2所示。由于单片机1/0口的驱动电流仅有100~200
uA,远远小于驱动蜂鸣器的电流,故用三极管来扩流,这里用的是2    N3417(NPN)。由原理图可知,单片机的P2.6端口出现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从而电流由VCC经三极管再经蜂鸣器到达GND,这样蜂鸣器就会发声;相反,若D5为低电平,则三极管截止,蜂鸣器中没有电流,那么肯定就不发声。
3.3 按键控制电路

图3.3 按键控制电路
简易音乐播放器的按键控制电路由三个按键组成,分别接在单片机的P1.0-P1.2口,单片机IO口在默认情况下为高电平,当按键按下后引脚接地,单片机IO口变为低电平。单片机由此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MUSIC1:音乐一播放按键,按键按下后,简易音乐播放器播放第一首音乐。
MUSIC2:音乐二播放按键,按键按下后,简易音乐播放器播放第二首音乐。
PAUSE/CONTINUE:音乐暂停/播放按键,在音乐播放时,可以通过此按键控制音乐的播放与暂停。

第四章 程序设计与仿真调试

4.1 程序设计
4.1.1 简易音乐播放器总体流程
  1.系统上电后,等待音乐选择。
  2.音乐播放时可以暂停和切换歌曲。

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1.简易音乐播放器仿真时,无源蜂鸣器元件BUZZTON无法发出声音。

排查过程:首先检查了蜂鸣器驱动电路,元件是否选择正确,电路是否连接正确。然后检查其他硬件电路是否正常,最后检查程序是否正确。
原因与改进办法:在Proteus8.6版本中元件无源蜂鸣器BUZZTON不支持仿真,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发出声音的,故使用无源蜂鸣器SOUNDER代替。

简易音乐播放器共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为STC89C52最小系统。最小系统控制引脚输出频率变化的方波,驱动无源蜂鸣器播放音乐。
第二部分是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因为单片机IO口本身驱动电流及其微小,无法直接驱动无源蜂鸣器,所以使用了一个NPN三极管放大电流,此部分也可以使用PNP型三极管或者ULN2003D驱动芯片。
第三部分是按键控制电路,三个按键分别控制播放两首音乐和控制音乐的播放和暂停。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SETMODE  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fine DISOPEN  0x0C  //显示开,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fine DISMODE  0x06  //读写字符后地址加1,屏显不移动
#define SETADDR  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初始值
#define CLEAR  0x01  //清屏,数据指针清零
#define RET  0x02  //回车,数据指针清零
#define PORT  P0  //I/O口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E = P2^7;
sbit key_stop = P3^0;//暂停按键
sbit key_play = P3^1;//播放
sbit key_next = P3^2;//下一首按键
sbit key_last = P3^3;//上一首按键

sbit Beep =  P1^5;

uint8 code MUSIC1_NAME[]="MUSIC1";
uint8 code MUSIC1_lyric[]="Bells on bob.tail ring";
uint8 code MUSIC2_NAME[]="MUSIC2";
uint8 code MUSIC2_lyric[]="Happy birthday to you!";
uint8 code MUSIC3_NAME[]="MUSIC3";
uint8 code MUSIC3_lyric[]="Two tigers,Two tigers";

uint8 code string_stop[]="now stop................";

uint8 music_cacah=0;//记录当前音乐曲目

uint8 flag_music = 1;//音乐曲目标志
uint8 flag_stop=1;//音乐播放/暂停标志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1[] ={0xff,//Jing Bells
                    0x26,0x20,0x18,0x20,0x19,0x20,0x1c,0x20,0x26,0x40,0x60,0x10,0x26,0x20,
                    0x26,0x20,0x18,0x20,0x19,0x20,0x1c,0x20,0x24,0x40,0x60,0x10,0x24,0x20,
                    0x18,0x20,0x19,0x20,0x13,0x20,0x13,0x20,0x13,0x20,0x13,0x20,0x12,0x20,
                    0x13,0x20,0x15,0x20,0x19,0x20,0x1c,0x2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2[] ={0xff,//happy birthday
                    0x26,0x20,0x26,0x20,0x24,0x40,0x26,0x40,0x1c,0x40,0x20,0x80,0x26,0x20,
                    0x26,0x20,0x24,0x40,0x26,0x40,0x19,0x40,0x1c,0x80,0x26,0x20,0x26,0x20,
                    0x13,0x40,0x18,0x40,0x1c,0x40,0x20,0x40,0x12,0x40,0x15,0x20,0x15,0x20,
                    0x18,0x40,0x1c,0x40,0x19,0x40,0x18,0x80,0x26,0x20,0x26,0x20,0x18,0x40,
                    0x1c,0x40,0x19,0x40,0x18,0x80,0x26,0x20,0x26,0x20,0x24,0x8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3[] ={0xff,//Two tigers
                    0x39,0x40,0x33,0x40,0x30,0x40,0x39,0x40,0x39,0x40,0x33,0x40,0x30,0x40,
                    0x39,0x40,0x30,0x40,0x2b,0x40,0x26,0x80,0x30,0x40,0x2b,0x40,0x26,0x80,
                    0x26,0x10,0x24,0x30,0x26,0x10,0x2b,0x30,0x30,0x40,0x39,0x40,0x26,0x10,
                    0x24,0x30,0x26,0x10,0x24,0x30,0x26,0x10,0x2b,0x30,0x30,0x40,0x39,0x40,
                    0x39,0x40,0x26,0x40,0x39,0x80,0x39,0x40,0x26,0x40,0x39,0x80,0x00,
                   };

void Int1Init()
{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EA=1;
  ET0=1;
}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
void Write1602_Com(uint8 com)
{
    E=0;
    RS=0;  //命令
    delayms(50);  //延时
    RW=0;  //写
    delayms(50);
    PORT=com;  //端口赋值
    delayms(50);
    E=1;  //高脉冲
    delayms(50);
    E=0;
}

void Write1602_Dat(uint8 dat)
{
    E=0;
    RS=1;  //数据
    delayms(50);  //延时
    RW=0;  //写
    delayms(50);
    PORT=dat;  //端口赋值
    delayms(50);
    E=1;  //高脉冲
    delayms(50);
    E=0;
}

void Init1602(void)
{
    Write1602_Com(SETMODE);  //模式设置
    delayms(500);
    Write1602_Com(DISOPEN);  //显示设置
    delayms(500);
    Write1602_Com(DISMODE);  //显示模式
    delayms(500);
    Write1602_Com(CLEAR);  //清屏
    delayms(500);
}

void Write1602_Str(uint8 addr,uint8 length,uint8 *pbuf)
{
    uint8 i;
    Write1602_Com(addr);
    for(i=0;i<length;i++)
    {
       Write1602_Dat(pbuf[i]);
    }
}

void scanf()
{
        if(key_stop == 0)
        {
                delaymsms(10);//消抖
                flag_stop = 0;
                while(key_stop==0);//等待按键弹起
        }
        if(key_next == 0)
        {
                delaymsms(10);//消抖
                flag_stop = 0;
                flag_music++;
                while(key_next==0);//等待按键弹起
        }
        if(key_last == 0)
        {
                delaymsms(10);//消抖
                flag_stop = 0;
                flag_music--;
                while(key_last==0);//等待按键弹起
        }

        if(flag_music==0)//1-8循环切歌
                flag_music=3;
        if(flag_music==4)
                flag_music=1;
}

void music_play(uint8 ur[])
{
        music_cacah = flag_music;
        i = 0;
play:
   while(1)
    {
    a:
                        if(flag_stop==0)//音乐暂停
                                {
                                        if(flag_music != music_cacah)//如果播放途中切换了曲目,跳出当前播放
                                        {
                                                flag_stop=1;
                                                break;
                                        }
                                        else
                                        {
                                                Write1602_Str(0x80+0x40,strlen(string_stop),string_stop);  //"stoping..."
                                                while(1)//等待音乐播放
                                                {
                                                        scanf();
                                                        if(key_play==0||flag_music != music_cacah)//按下播放键
                                                        {
                                                                flag_stop=1;
                                                                break;
                                                        }
                                                }
                                                if(flag_music != music_cacah)//如果暂停途中切换了曲目,跳出当前播放
                                                {
                                                        flag_stop=1;
                                                        break;
                                                }
                                        }
                                }
                         p=ur[i];
       if(p==0x00)       { i=0, delayms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ur[i++], n=ur[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s(m);                         //等待节拍完成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main()
{
          Int1Init();//定时器中断1初始化

                Init1602();  //初始化1602
          Write1602_Str(0x80+0x40,strlen(string_stop),string_stop);  //"stop"

    while(1)
……………………

仿真代码与word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