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us仿真的代码能导出吗?

楼主(2021-12-14):
请教一下PROTYEUS 代码能导出吗?我看有个文件夹,但打不开的。

网友A:
你说的是Proteus仿真软件吗    这个是用来画电路图仿真验证单片机的(也是有工程文档)    单片机的程序一般是用KEIL软件写的

网友B:
应该说的是Proteus仿真软件,多打了个y吧,里面有个后缀OFM的文件,它是包括了仿真信息的,这种一般不好导出成hex或bin文件,但是上级文件夹内有一个后缀C的源文件,这件可以随意导出

网友C:
Proteus可以导出代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us可以导出代码文件

谢谢 ,就是您说的这个结果,里面有代码,但是怎么导出来?没看到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