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pcb的时候将LCD12864的D0-D7反接到了P0.7-P0.0了,驱动应该怎么写,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12-14):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原先给P0-P7的数据为0xF0,现在则为0x0F; 反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原先给P0-P7的数据为0xF0,现在则为0x0F; 反过来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按沙法说的做先将数据高低位交换,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沙法说的做先将数据高低位交换,再输出。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unsigned char Switch_bit(unsigned char InChar)
{
        unsigned char bdata B;  //在位寻址区定义字符变量B
        sbit B7=B^7;
        sbit B6=B^6;
        sbit B5=B^5;
        sbit B4=B^4;
        sbit B3=B^3;
        sbit B2=B^2;
        sbit B1=B^1;
        sbit B0=B^0;
        unsigned char bdata C;  //在位寻址区定义字符变量C
        sbit C7=C^7;
        sbit C6=C^6;
        sbit C5=C^5;
        sbit C4=C^4;
        sbit C3=C^3;
        sbit C2=C^2;
        sbit C1=C^1;
        sbit C0=C^0;

        C = InChar;
        B0=C7;
        B1=C6;
        B2=C5;
        B3=C4;
        B4=C3;
        B5=C2;
        B6=C1;
        B7=C0;

        return B;

}

网友D:
重新画一片板。JLC免费打样。

网友E:
来,给你现场码个数据换头程序
unsigned char huantou8(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 (i=0;i<8;i++)
          {
             temp=(temp<<1)|((val>>i)&0x01);
          }
      return temp;
}
给P0赋值之前调用一下,你自己试试,我现场码的,没测试过

网友F:
把屏接到PCB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