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这个放大器做的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21-12-14):
怎么去搞清楚利用放大器去做一个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A:
U4A应该是一个简易恒流源电路给传感器提供偏置电流,U4B为放大电路。对传感器输出电压进行放大后送ADC处理。

网友B:
U4A放大倍率1,Vpin1约等于Vin ,流过R13的电流无限小,等效一个内阻无限大的恒流源,U4B放大倍数(1+R9/R12)=16,一级R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5kzHz二级带通滤波中心频率约50Hz

网友C:
这个是运放电路,可以仿真,用电位器代替取样电阻,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是个啥?如果不带温度传感器,这图纸明显是抄错了,U4A是个比较器不会进入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