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创芯片WT588H16-16S芯片一线串口控制,DAC没有检测出波形是什么问题,求解

楼主(2021-12-1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16 unsigned int
#define one_line_DATA  P1
void Line_1A_WT588H(UI16 USER_DATA)
{
        UC8 i;
        bit B_DATA;
        UC8 num_temp=0;
        UI16 ddata_temp ,pdata_temp;
        ddata_temp = USER_DATA;
        pdata_temp = ddata_temp& 0X00FF;
        ddata_temp>>= 8;
        pdata_temp<<= 8;
        ddata_temp |= pdata_temp;//用户数据赋值
        num_temp = 16;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500); //延时 5MS
        B_DATA = (bit)(ddata_temp&0X0001);
        for(i=0;i<num_temp;i++)
        {
                if(i==8)
                {
                        one_line_DATA = 1;
                        Delay_10us(200); //延时 2M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500); //延时 5MS
                }
                one_line_DATA = 1; //拉高数据传输线,准备传输数据
                if(B_DATA==0)
                { /*表示逻辑电平 0*/
                        Delay_10us(20); // 延时 200u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60); // 延时 600us
                }
                else
                { /*表示逻辑电平 1*/
                        Delay_10us(60); // 延时 600u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20); // 延时 200us
                }
                ddata_temp = ddata_temp>>1;
                B_DATA = (bit)(ddata_temp&0x0001);
        }
        one_line_DATA = 1;
}

网友A:
你先用我给你的代码试试,可能的话,监测一下BUSY口是否有信号,然后再考虑 DAC输出的问题。

P.S. 你如果要连续发送两条指令的话,根据我的经验,两条指令之间应该间隔30ms以上。才能确保两条指令都被接受并且执行,
                                Line_1A_WT588H(0x0001);     //播放1地址音乐
                                Line_1A_WT588H(0xFFF2);     //循环1地址播放
你这样写,很可能会作为噪音被直接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我给你的代码试试,可能的话,监测一下BUSY口是否有信号,然后再考虑 DAC输出的问题。

P.S. 你如 ...

试用了一下代码,连接P17引脚LED不断变化,但是busy引脚没有变化,一直是高电平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ifndef _WT588_C_
#define _WT588_C_

sbit WT588IO = P1^7;

void Delay25us(u8 DelayTime)
{
        u8 t;
    while(DelayTime--)
    {
                t = 147;
        while (--t);
        }
}
void   SendByte_WT588(u8 ByteDat)
{
        u8 i;
        WT588IO  = 0;
    Delay25us(200);                //delay 5ms
    WT588IO  = 1;
    for(i=0;i<8;i++)
    {
                Delay25us(8);      //delay 200us
        ByteDat>>= 1;
        WT588IO= CY;       //设置1/0
        Delay25us(16);     //delay 400us
        WT588IO= 0;        //IO低电平
        Delay25us(8);      //delay 200us
        WT588IO= 1;        //IO高电平
     }
}
void  SendOrder_WT588(u16 WTOrder)
{
        SendByte_WT588(WTOrder >> 8);  //发送高八位指令
    Delay25us(80);                 //delay 2ms
    SendByte_WT588(WTOrder);       //发送低八位指令
}
void main()
{
        while(1)
        {
                SendOrder_WT588(0x0010);
        }
}

网友A:
不是啊, 我用的是  P17 你应该  sbit 到你的 IO上才对吧? 你实际连接的的是单片机哪个IO?  P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 我用的是  P17 你应该  sbit 到你的 IO上才对吧? 你实际连接的的是单片机哪个IO?  P01?

P17连接到data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 我用的是  P17 你应该  sbit 到你的 IO上才对吧? 你实际连接的的是单片机哪个IO?  P01?

这是官方给的控制函数,和以前我使用的STM32一键连接JQ8400-FLJQ8900语音模块不一样,不知道那一步骤出现了问题
/*-------------------------------------- ;模块名称:
Line_1A_WT588H(UI16 USER_DATA) ;
功 能:实现一线串口通信函数 ;
入 参:USER_DATA ;
出 参: ; one_line_DATA
//数据线 ;-------------------------------------*/
#define UC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16 unsigned int
#define one_line_DATA P1

void Line_1A_WT588H(uint USER_DATA)
{
        uchar i;
        bit B_DATA;
        ddata_temp = USER_DATA;
        pdata_temp = ddata_temp& 0X00FF;
        ddata_temp>>= 8;
        pdata_temp<<= 8;
        ddata_temp |= pdata_temp;//用户数据赋值
        num_temp = 16;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500); //延时 5MS
        B_DATA = (bit)(ddata_temp&0X0001);
        for(i=0;i<num_temp;i++)
        {
                if(i==8)
                {
                        one_line_DATA = 1;
                        Delay_10us(200); //延时 2M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500); //延时 5MS
                }
                one_line_DATA = 1; //拉高数据传输线,准备传输数据
                if(B_DATA==0)
                { /*表示逻辑电平 0*/
                        Delay_10us(20); // 延时 200u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60); // 延时 600us
                }
                else
                { /*表示逻辑电平 1*/
                        Delay_10us(60); // 延时 600us
                        one_line_DATA = 0; Delay_10us(20); // 延时 200us
                }
                ddata_temp = ddata_temp>>1;
                B_DATA = (bit)(ddata_temp&0x0001);
        }
        one_line_DATA = 1;
}

网友A:
那你就要确认,你的 声音文件又没有正确烧录到  Flash 里面了。 如果 Flash 里面空的也是无法播放的。

网友A:
最关键的是:
测试的话,要这样写……
你之前那样写, 不停的在发指令, WT588 压根没机会执行指令。

void main()
{
                Delay25us(200);
                Delay25us(200);
                Delay25us(200);
                SendOrder_WT588(0x0010);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要确认,你的 声音文件又没有正确烧录到  Flash 里面了。 如果 Flash 里面空的也是无法播放的。

官方烧录进去才发货给我的,地址是1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
测试的话,要这样写……
你之前那样写, 不停的在发指令, WT588 压根没机会执行指令。

现在最顶层的就是他们给的一线串口通信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顶层的就是他们给的一线串口通信函数

反正,我这边是可以用的, 你delay25us 里面的步进有没有根据你单片机实际 速度修改? 我这个147, 是在STC15系列 24MHz 情况下的设置。 你难道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这边是可以用的, 你delay25us 里面的步进有没有根据你单片机实际 速度修改? 我这个147, 是在S ...

不是,修改了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这边是可以用的, 你delay25us 里面的步进有没有根据你单片机实际 速度修改? 我这个147, 是在S ...

我用的是89c51,修改了延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89c51,修改了延时的

要是实在不行, 你先试试看两线串口协议能不能驱动? WT588H好像不支持按键操作, WT588D还能用按键测试一下。方便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