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芯片KEIL工程问题 一直报错\OBJ\LED7.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

楼主(2021-12-14):
请教一下坛友更换芯片KEIL工程问题:我从F103RC改F103R6,一直报错:..\OBJ\LED7.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queue.o(.bss).好像是内存不够,请问改哪里?

网友A:
你搜一下换芯片报错问题,在魔术棒那里面改

网友B:
Queue 队列里面那个,你看看是不是超了,RC和R6相比较内存好像少了很多的,导致你队列文件里面分配的内存超了应该。

楼主:
谢谢,内存和FLASH都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