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有什么错?如何修改

楼主(2021-12-1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P1^1;
sbit stop=P1^0;
uchar code dul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数字编码0-9
uchar code welatab[]={0xfe, 0xfd} ;//位控制字
uchar msec, sec;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时
{
uchar i, j;
for (i=0;i<time;i++) ;
{
for (i=0;j<110;j++) ;
}
}
void writeled(uchar num ,addr)
{
P2=0xff;
P0=dulatab[num];
P2=welatab[addr];
delay(4);
}
void display(uchar sec)
{
uchar sech,secl ;
sech=sec/10;
secl=sec%10;
writeled(sech,0);
writeled(secl,1) ;
}
void init ()
{
TMOD=0x1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1=0xd8;
TL1=0xf0;
TR1=1;
EA=1;
ET1=1;
}
void keyscan()
{
if(start==0)
{
delay(2) ;
if(start==0)
{
TR1=~TR1;
while(start==0)
{
display(sec);
}
}
}
}
if(stop==0&&TR1==0)
{
delay(2);//延时方抖
if(stop==0)
{
sec=0;
while(stop==0)
{
display(sec);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ec);
keyscan();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msec++;
if(msec==100)
{
msec=0
sec++;
if(sec==100)
{
sec=0
}}}

网友A:
第55行改成if((stop==0)&&(TR1==0))试试。

网友B: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P1^1;
sbit stop=P1^0;
uchar code dul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数字编码0-9
uchar code welatab[]={0xfe, 0xfd} ;//位控制字
uchar msec, sec;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时
{
        uchar i, j;
        for (i=0;i<time;i++)
                for (i=0;j<110;j++);
}
void writeled(uchar num ,addr)
{
        P2=0xff;
        P0=dulatab[num];
        P2=welatab[addr];
        delay(4);
}
void display(uchar sec)
{
        uchar sech,secl ;
        sech=sec/10;
        secl=sec%10;
        writeled(sech,0);
        writeled(secl,1) ;
}
void init ()
{
        TMOD=0x1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1=0xd8;
        TL1=0xf0;
        TR1=1;
        EA=1;
        ET1=1;
}
void keyscan()
{
        if(start==0)
        {
                delay(2) ;
                if(start==0)
                {
                        TR1=~TR1;
                        while(start==0)
                        {
                                display(sec);
                        }
                }
        }
        if(stop==0&&TR1==0)
        {
                delay(2);//延时方抖
                if(stop==0)
                {
                        sec=0;
                        while(stop==0)
                        {
                                display(sec);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ec);
                keyscan();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msec++;
        if(msec==100)
        {
                msec=0;
                sec++;
                if(sec==100)
                {
                        sec=0;
                }
        }
}

网友C:
连缩进都不愿意,出这种错误就是活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P1^1;
sbit stop=P1^0;
uchar code dula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 //数字编码0-9
uchar code welatab[]= {0xfe, 0xfd} ; //位控制字
uchar msec, sec;
void delay(uchar time) { // 延时
        uchar i, j;
        for (i=0; i<time; i++) ;
        {
                for (i=0; j<110; j++) ;
        }
}
void writeled(uchar num,addr) {
        P2=0xff;
        P0=dulatab[num];
        P2=welatab[addr];
        delay(4);
}
void display(uchar sec) {
        uchar sech,secl ;
        sech=sec/10;
        secl=sec%10;
        writeled(sech,0);
        writeled(secl,1) ;
}
void init () {
        TMOD=0x1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1=0xd8;
        TL1=0xf0;
        TR1=1;
        EA=1;
        ET1=1;
}
void keyscan() {
        if(start==0) {
                delay(2) ;
                if(start==0) {
                        TR1=~TR1;
                        while(start==0) {
                                display(sec);
                        }
                }
        }
}
if(stop==0&&TR1==0) {
        delay(2);//延时方抖
        if(stop==0) {
                sec=0;
                while(stop==0) {
                        display(sec);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ec);
                keyscan();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msec++;
        if(msec==100) {
                msec=0
                     sec++;
                if(sec==100) {
                        sec=0
                }
        }
}

网友D:
第55行的if跑到keyscan外了

网友E:
你真应该感谢这些替你找到错误的人,毕竟你这代码我看一眼就不想看了,他们忍着吃%一样的恶心给你找错误挺不容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真应该感谢这些替你找到错误的人,毕竟你这代码我看一眼就不想看了,他们忍着吃%一样的恶心给你找错误挺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