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学生选课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21-12-14):
较简单的学生选课系统,之前做Java设计时写的,代码量大概一千二百行左右,有需要的可以自取
package user;

import java.io.BufferedReader;
import java.io.BufferedWriter;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io.File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import java.io.FileWriter;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util.Scanner;

import course.Course;
import inputErr.UsrInput;

public class User {
        public String name; //用户名
        public String pwd;  //密码

        public User() {}

        /**
         * 显示用户信息
         */
        public void showInfo() {
                System.out.println(name+":"+pwd);
        }

        /**
         * 设置用户密码
         */
        public void changePwd() {
                System.out.print("输入原密码:");

                String originalPwd = UsrInput.getString();
                if (originalPwd.equals(this.pwd))
                        while(true) {
                                System.out.print("输入新密码:");
                                String pwd = UsrInput.getString();

                                System.out.print("确认密码:");
                                String pwd2 = UsrInput.getString();

                                if (pwd.length()>=6 && pwd.length()<=12 && pwd.equals(pwd2)) {
                                        this.pwd = pwd;
                                        System.out.println("密码修改成功...");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原密码不正确...");
                }

        }

        public User login() {
                // get admin pwd for .txt file
                User.getAdminInfo();

                System.out.print("输入管理员密码:");
                String pwd = UsrInput.getString();

                if (pwd.equals(AdminUsers.admin.pwd)) {
                        System.out.println(AdminUsers.admin.name + ", 欢迎您!");
                        return AdminUsers.admin; //成功
                } else {
                        System.out.println("登录失败,密码错误...");
                        return null; //失败
                }
        }

        public static void getAdminInfo() {
                File f = new File("admin pwd.txt");
                try {
                        if (!f.exists())
                                f.createNewFile();
                        BufferedReader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new FileInputStream(f.getAbsoluteFile())));

                        String info = null;

                        if ((info=br.readLine())==null) {
                                AdminUsers.admin.name = "admin"; //管理员初始名称
                                AdminUsers.admin.pwd = "123456"; //管理员初始密码123456
                        } else {
                                String info_[] = info.split("  ");
                                AdminUsers.admin.name = info_[0];
                                AdminUsers.admin.pwd = info_[1];
                        }
                        br.close();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static void saveAdminInfo() {
                try {
                        BufferedWriter out = new BufferedWriter(new FileWriter("admin pwd.txt"));

                        out.write(AdminUsers.admin.name + "  " + AdminUsers.admin.pwd); // write password

                        out.flush();
                        ou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void adminMenu() {
                int choice=0, innerChoice=0;
                while (true) {
                        System.out.println("1.管理课程\n2.管理师傅\n3.管理学生\n4.修改管理员密码\n5.修改管理员名称\n0.退出");
                        choice = UsrInput.getInt();
                        switch(choice) {
                                case 1:
                                        do {
                                                innerChoice=User.adminCourseMenu();
                                                if (innerChoice!=0)
                                                        User.funcDistribute(innerChoice);
                                        } while (innerChoice!=0);
                                        break;
                                case 2:
                                        do {
                                                innerChoice=User.adminTchMenu();
                                                if (innerChoice!=0)
                                                        User.funcDistribute(innerChoice);
                                        } while (innerChoice!=0);
                                        break;
                                case 3:
                                        do {
                                                innerChoice=User.adminStuMenu();
                                                if (innerChoice!=0)
                                                        User.funcDistribute(innerChoice);
                                        } while (innerChoice!=0);
                                        break;
                                case 4:
                                        AdminUsers.admin.changePwd();
                                        break;
                                case 5:
                                        User.changeAdminName();
                                        break;
                                case 0:
                                        Course.saveTofile(); //保存所有课程信息
                                        User.saveStuInfo();
                                        User.saveTchInfo();
                                        return;
                                default: break;
                        }
                }
        }

        public static void changeAdminName() {
                System.out.print("输入新的管理员名称:");
                String newAdminName = UsrInput.getString();

                AdminUsers.admin.name = newAdminName;
                System.out.println("名称修改成功...");
        }

        public static void funcDistribute(int funcId) {
                        switch (funcId) {
                        case 1: Course.addCourses();                         break;
                        case 2: Course.deleteCourses();         break;
                        case 3: Course.setCourseTeacher();      break;
                        case 4: Course.showAllCourses();                 break;
                        case 5: Course.sortCourses();                    break;
                        case 6: User.addTeachers();                           break;
                        case 7: User.deleteTeachers();                         break;
                        case 8: Course.searchCourseByTeacher(); break;
                        case 9: AdminUsers.showAllTcher();                 break;
                        case 10: User.resetPwd(1);                                 break;
                        case 11: User.addStudents();                         break;
                        case 12: User.deleteStudents();                 break;
                        case 13: AdminUsers.showAllStudent();         break;
                        case 14: User.resetPwd(0);                                 break;
                        default:
                        }
        }

        public static int adminCourseMenu() {
                System.out.println("选择功能:\n1.添加课程\n2.删除课程\n"
                                + "3.设置课程师傅\n4.显示课程列表\n5.按选课人数排序\n"
                                + "0.退出");
                while (true) {
                        int choice = UsrInput.getInt();

                        if (choice==0) return 0;
                        else if (choice>=1 && choice<=5)
                                return choice;
                }
        }

        public static int adminTchMenu() {
                System.out.println("选择功能:\n1.添加师傅\n2.删除师傅\n"
                                + "3.查看师傅所授课程\n4.显示师傅列表\n"
                                + "5.师傅密码恢复\n0.退出");
                while (true) {
                        int choice = UsrInput.getInt();
                        if (choice==0) return 0;
                        else if (choice>=1 && choice<=5)
                                return choice+5;
                }
        }

        public static int adminStuMenu() {
                System.out.println("选择功能:\n1.添加学生\n2.删除学生\n"
                                + "3.查看学生列表\n"
                                + "4.学生密码恢复\n0.退出");
                while (true) {
                        int choice = UsrInput.getInt();

                        if (choice==0) return 0;
                        else if (choice>=1 && choice<=4)
                                return choice+10;
                }
        }

        public static void addTeacher() {
                System.out.print("姓名:");
                String name = UsrInput.getString();
                System.out.print("工号:");
                int workId = UsrInput.getInt();
                System.out.print("职位:");
                String occupation = UsrInput.getString();

                AdminUsers.t.add(new Teacher(name, "123456", workId, occupa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addTeachers() {
                while(true) {
                        User.addTeacher();

                        System.out.print("师傅信息添加成功,是否继续添加?(y/n)");
                        if (UsrInput.getString().equals("y"))
                                continue;
                        else
                                break;
                }
        }

        public static boolean deleteTeacher() {
                System.out.print("输入要删除的师傅信息工号:");
                int objTeacher = UsrInput.getInt();

                Teacher tmp = null;
                for (int i=0; i<AdminUsers.t.size(); ++i)
                        if ((tmp=AdminUsers.t.get(i)).getWorkId()==objTeacher) {
                                AdminUsers.t.remove(i); //删除师傅信息

                                //首先级联置空其教授的课程
                                for (Course c : Course.courseSet)
                                        if (c.teacher.equals(tmp.name))
                                                c.teacher =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ublic static void deleteTeachers() {
                if (AdminUsers.t==null || AdminUsers.t.size()==0) {
                        System.out.println("暂无师傅信息...");
                        return; //空
                }

                while(true) {
                        if (User.deleteTeacher())
                                System.out.print("师傅信息删除成功,是否继续删除?(y/n)");
                        else
                                System.out.print("删除失败,无匹配师傅信息...\n输入y继续删除,输入n退出:");
                        if (UsrInput.getString().equals("y")) {
                                continue;
                        } else
                                break;
                }
        }

        public static void addStudent() {
                System.out.print("姓名:");
                String name = UsrInput.getString();
                System.out.print("学号:");
                int stuId = UsrInput.getInt();
                System.out.print("班级:");
                String class_ = UsrInput.getString();

                AdminUsers.s.add(new Student(name, "123456", stuId, class_));
        }

        public static void addStudents() {
                while(true) {
                        User.addStudent();

                        System.out.print("学生信息添加成功,是否继续添加?(y/n)");
                        if (UsrInput.getString().equals("y"))
                                continue;
                        else
                                break;
                }
        }

        public static boolean deleteStudent() {
                System.out.print("输入要删除的学生信息学号:");
                int objStu = UsrInput.getInt();

                Student tmp = null;
                for (int i=0; i<AdminUsers.s.size(); ++i)
                        if (objStu==(tmp=AdminUsers.s.get(i)).getStuId()) {
                                AdminUsers.s.remove(i);

                                //该学生选修的课程人数减一
                                for (Integer cid : Student.allStuCourses.get(tmp.getStuId()))
                                        for (Course c : Course.courseSet)
                                                if (c.id==cid.intValue())
                                                        --c.stuNum;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ublic static void deleteStudents() {
                if (AdminUsers.s==null || AdminUsers.s.size()==0) {
                        System.out.println("暂无任何学生信息...");
                        return; //空
                }

                Scanner cin = new Scanner(System.in);

                while(true) {
                        if (User.deleteStudent())
                                System.out.print("学生信息删除成功,是否继续?(y/n)");
                        else
                                System.out.print("删除失败,无匹配的学生信息...\n输入y继续删除,输入n退出:");
                        if (cin.next().equals("y")) {
                                continue;
                        } else
                                break;
                }
        }

        public static void saveStuInfo() {
                try {
                        BufferedWriter out = new BufferedWriter(new FileWriter("student info.txt"));

                        for (Student s : AdminUsers.s)
                                out.write(s.toString()+"\r\n");

                        out.flush();
                        ou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static void readStuInfo() {
                File f = new File("student info.txt");
                try {
                        if (!f.exists()) f.createNewFile();
                        BufferedReader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new FileInputStream(f.getAbsoluteFile())));

                        String info = null;

                        while ((info = br.readLine()) != null) {
                                String[] info_ = info.split("  ");

                                int stuId = Integer.parseInt(info_[0]);
                                String name = info_[1];
                                String class_ = info_[2];
                                String pwd = info_[3];

                                AdminUsers.s.add(new Student(name, pwd, stuId, class_));
                        }
                        br.close();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static void saveTchInfo() {
                try {
                        BufferedWriter out = new BufferedWriter(new FileWriter("teacher info.txt"));

                        for (Teacher t : AdminUsers.t)
                                out.write(t.toString()+"\r\n");

                        out.flush();
                        ou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static void readTchInfo() {
                File f = new File("teacher info.txt");
                try {
                        if (!f.exists()) f.createNewFile();
                        BufferedReader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new FileInputStream(f.getAbsoluteFile())));

                        String info = null;

                        while ((info = br.readLine()) != null) {
                                String[] info_ = info.split("  ");

                                int workId = Integer.parseInt(info_[0]);
                                String name = info_[1];
                                String occupation = info_[2];
                                String pwd = info_[3];

                                AdminUsers.t.add(new Teacher(name, pwd, workId, occupation));
                        }
                        br.close();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