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混合四则运算计算器的一些问题,到了阻碍想了好几天了

楼主(2021-12-14):
现在是用4*4矩阵键盘输出了 0-15,其中10-15就代表 +-*/=和 清零,但接下来我想要实现同时计算好几个数 比如计算 78+5*11-10 该怎么写,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思路,新手,想了好几天了试了几个方法都遇到了阻碍

网友A:
其实, 大多数 没有 括号 的计算器(非科学型), 是不会按照  先乘除后加减来运算的。 你可以找个计算器验证一下。 所以按这种计算器的尿性,就是直接从左算到右,当你输入第二个计算符号的时候,前面两个数已经算出来了。
如果,你非要按照科学型算法的话,可以做2个数组,先把所有数字以及所有运算符都存下来之后,等到按了等号之后再计算。

网友B:
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按键输入的数字或者运算符号先以字符的形式按照输入的先后顺序保存起来,等到按下等于键的时候去计算整个式子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