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单片机红外遥控一直接受信号停不下来的程序问题问题

楼主(2021-12-14):
改的密码锁,红外遥控器一个按键按下之后一直会接受到这个信号,然后一直会执行这个按键的功能,本来按下1是会在1602显示一个1的,接着按下其他按键会显示其他数字,但是现在按下1之后,会一直有111111111一直往后延续
到底是红外设置的不对还是输入程序不对啊

if(i<16&&num1!=14&&num1!=13)
                        {

                                passwordtemp[i]=num1;
                                LCD_Write_Char(i,1,num1+0x30
                                delay(100);

                        }
                i++;

//红外模块的

void IR_decode() interrupt 0
{
        uchar j,k,count=0;
  EX0 = 0;

        delayy(20);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while (!irin) delayy(1);
        for (j=0;j<4;j++)
         {
          for (k=0;k<8;k++)
          {
                   while (irin)
                     delayy(1);
                        while (!irin)
                     delayy(1);
                     while (irin)
                      {
                            delayy(1);
                            count++;
                            if (count>=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j]=IrValue[j] >> 1;
                     if (count>=6) {IrValue[j] = IrValue[j] | 0x80;}
                     count=0;                                        //????0
          }
}
        if (IrValue[2]!=~IrValue[3])
         {

     EX0 = 1;
        return;
}

/******************************************************************/
  waimm=0;

  EX0 = 1;

}
uchar hong()
{
        if(waimm==0)
        {
switch(IrValue[2])
{

  case 0x0c:return 1;break;//1
  case 0x18:return 2;break;//2
  case 0x5E:return 3;break;//3
  case 0x08:return 4;break;//4

  case 0x1C:return 5;break;//5
  case 0x5A:return 6;break;//6
  case 0x42:return 7;break;//7
  case 0x52:return 8;break;//8

  case 0x4A:return 9;break;//9
  case 0x16:return 0;break;//0
  case 0x44:return 10;break;//a
  case 0x40:return 11;break;//b

  case 0x43:return 12;break;//c
  case 0x19:return 13;break;//d
  case 0x0D:return 14;break;//e
  case 0x0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waimm=1;
}

}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用矩阵键盘好好的,用红外发射信号接收的停不下来了

网友A:
  语句 LCD_Write_Char(i,1,num1+0x30,显示的是num1,   但之前的语句是 passwordtemp[i]=num1; num1也不会变,写反了吧?

网友B:
你发的程序不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句 LCD_Write_Char(i,1,num1+0x30,显示的是num1,   但之前的语句是 passwordtemp=num1; num1也不会变 ...

num1是在之前的程序的过去到了一个键值,现在它是红外接受信号只要接受到了这个信号会一直存在,该咋办啊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的num1在哪赋值的,貌似红外中断里没有。。
其次。。别这样写程序。。。if(i<16&&num1!=14&&num1!=13) 你这你自己看的懂吗?
if(i<16)
{
     if(num1 != 14)
     {
           if(num1 != 13)
          {
               // do your work
          }
     }
} 程序写明白,注释一下,完整点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的num1在哪赋值的,貌似红外中断里没有。。
其次。。别这样写程序。。。if(i

就以部分显示来说吧,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我在遥控器按下一个键,通过键值解析来实现具体功能,现在按下一个按键之后,一直在循环这个按键的处理程序

uchar code password[]={1,2,3,4,5,6,7,8};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dz=P1^5;
sbit moto=P1^0;
sbit IRIN = P3^2;
unsigned char irok;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这是主程序里的
        while(1)
        {

                //num=Keyvalue
                switch(IrValue[2])  //  通过红外键值来给s赋值,b暂时没有用
          {

                case 0x16: b=0;s=0;break;
                case 0x0c: b=1;s=1;break;
                case 0x18: b=2;s=2;break;
                case 0x5e: b=3;s=3;break;
                case 0x08: b=4;s=4;break;
                case 0x1c: b=5;s=5;break;
                case 0x5a: b=6;s=6;break;
                case 0x42: b=7;s=7;break;
                case 0x52: b=8;s=8;break;
                case 0x4a: b=9;s=9;break;

                case 0x07: b=15;s=15;break;
                case 0x19: b=14;s=14;break;
                case 0x0d: b=13;s=13;break;
//        default:h=1;s=0xff;;break;
          }

                  //

                {

                            num=s;
//将s在赋值给num,通过判断num的数字来实现具体功能

if(i<16&&num!=14&&num!=15)//如果输入的数字小于16并且14和15按键都没有按下
                        {
                                passwordtemp=num;//将num得到的数字放进密码缓存

                                LCD_Write_Char(i,1,num+0x30);//在1602显示

                                delay(100);

                        }
                        i++;

                }

//红外初始化接收
void IrInit()
{
        IT0=1
        EX0=1
        EA=1;

        IRIN=1;
}

红外数值读取的中断函数,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过去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共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D:
        if(IRIN==0)        确认是否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网友D:
        if(IRIN==0)        确认是否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只要你 没有 IRIN = 1;  就会不停的处理。
你要他停止处理, 就找个适当的地方  IRIN = 1

网友E:
switch(IrValue[2])你这里不清空键值那当然一直循环这一个键值啊,用完一次就把他清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