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strcat函数复制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21-12-14):
编程大佬们,遇到一个困惑的问题,望解答

用strcat函数复制VBAT电压的ASCII值

用strcat函数复制VBAT电压的ASCII值
用strcat函数复制电压的ASCII,可是一直复制失败,是空的。

网友A:
要把准备复制的数组先转换成ASCII再进行复制
如果数组中有0x00的话,函数就会结束了,因为字符串是以'\0'结束的
其它函数也会用到这个值的,所以,一般都是先转换成ASCII再处理
如果不是这个原理话,那我就不知道了
一般数组之间传递,我都是用结构
当你定义了结构a和结构b之后,就可以像变量一样的: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准备复制的数组先转换成ASCII再进行复制
如果数组中有0x00的话,函数就会结束了,因为字符串是以'\0'结 ...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复制了好多组ASCII值,就单单这个电压不行,哭了,但是电压已经成功转为ASCII了,太难了

网友B:
你这个ONENET_DATA_ASC函数里面一口气定义了112 bytes变量,51应该最多120 byte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链接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ONENET_DATA_ASC函数里面一口气定义了112 bytes变量,51应该最多120 byte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链接能 ...

我用的STC8F单片机呢,搞不懂,就这一组ASCII没了,其他组都好好的,难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C8F单片机呢,搞不懂,就这一组ASCII没了,其他组都好好的,难搞

要不是楼上说到,我都没有看到,一组电压数据怎么会用到长度100的数组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长度
如果要这么长的数组,先在数组前加限定为xdata,不然的话,用的还是8051原本的RAM
STC8F多出来的SRAM是在xdata区的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按我说的,用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楼上说到,我都没有看到,一组电压数据怎么会用到长度100的数组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长度
...

非常感谢回答,我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原因,我现在在这个数组又添加了20位数据,依然没有问题,可就是独独缺失了4位数据,奇了怪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我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原因,我现在在这个数组又添加了20位数据,依然没有问题,可就是 ...

直接将strcat(temp_buf,"3283")实验一下

网友D:
        sprintf_s(tmp_buf, "%s","02");
        strcat_s(tmp_buf, "03");
        strcat_s(tmp_buf, "3283");
        strcat_s(tmp_buf, "12345678");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你的那个电压转换哪里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你的整型中出现ascii的00,这个在字符串中代表\0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rintf_s(tmp_buf, "%s","02");
        strcat_s(tmp_buf, "03");
        strcat_s(tmp_buf, "3283");

好,谢谢解答,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