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16分屏显示文字报错error C242: 'scalar': too many initializers

楼主(2021-12-1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saomiao P1
sbit DS=P3^0;
sbit CLK=P3^1;
sbit ST=P3^2;
sbit OE=P3^3;
delay(int);
void WR_74HC595(unsigned char);
void OUT_74HC595(void);
int repeat=30;
char code seg[]={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3,0xE0,0x7F,0xFF,0x7F,0xFF,0x00,0x80,0x7F,0xFF,
0x7F,0xFF,0x77,0xFF,0x77,0xE0,0x77,0xFF,0x77,0xFF,0x6B,0xFF,0x1D,0x80,0xFE,0xFF},
{0xFF,0xF6,0xFB,0xF6,0xF7,0xF6,0x37,0xC0,0xFF,0xF6,0xFF,0xF6,0xF0,0xF6,0x17,0x80,
0xF7,0xF6,0xF7,0xF6,0x77,0xF7,0x77,0xF7,0xB7,0xF7,0xEB,0xFF,0x1D,0x80,0xFF,0xFF},
...
};

        main()
{
        int i;
        int m;
        int j;
        OE=0;
        while(1)
        {
                for(m=0;m<repeat;m++)
                {for(i=0;i<16;i++)
                        {saomiao=i;
                         WR_595(seg[2*i+1+32*j]);
                         WR_595(seg[2*i+32*j]);
                                OUT_595();
                                delay(2);
                                WR_595(0xff);
                                WR_595(0xff);
                                OUT_595();
                        }
                }
                j++;
                if(j==8)j=0;
        }
}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WR_74HC595(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da;
        for(b=0;b<8;b++)
{da=a&0x80;
        if(da==0) DS=0;
        if(da!=0) DS=1;
        a<<=1;
        CLK=0;
        _nop_();
        _nop_();
        _nop_();
        CLK=1;
}
}
void OUT_74HC595()
{ST=0;
        _nop_();
        _nop_();
        _nop_();
        ST=1;
}

楼主:
c(13): error C242: 'scalar': too many initializers 怎么修改

网友A:
宏定义名称和代入名称不同,数组里面多出很多大括号,延时函数下面缺少返回值

网友B:
数组为何要这么多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