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这个程序怎么改使开关再按一次使功能暂停啊?

楼主(2021-12-14):
51单片机这个程序怎么改使开关再按一次使功能暂停啊?刚接触51单片机求教,多谢了。

网友A:
插入TR0=~TR0;

网友B:
你可以在while(1)循环外面初始化inittimer();里面TR0=0;然后其他的代码写到while(1)循环里面,不过要加松手检测,即当按键松开才进行下一次的按键状态判断(给个死循环,如果按键松开且10ms后还是松开,就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