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60s倒计时有错误 求帮助

楼主:
请大佬们看一下孩子哪错了,设计完成但不能开始倒计时

屏幕截图 2021-12-15

网友A(2021-12-15):
仿真开始后关掉S2 S4(可换成排阻+开关连到vcc)

网友B:
先用信号发生器调试计数电路正常,再用方波发生电路555,或用示波器观察555方波输出和频率.减法电路应该接减法溢出引脚进行逻辑控制,置数电路应该有接地电阻.

网友C:
能发个附件吗,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附件吗,还是不能运行

要设置信号发生器参数如: 脉冲,1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附件吗,还是不能运行

很简单自己多动手就好,已经给了2种正确电路图了,无需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