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显示数字键键值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12-15):
要求:假设键盘上的8个按键,分别代表数字键“0”  "1" “2” “3” "4" “5” “6” “7”则要求在连续按下不同数字按键时,从左往右以此显示按下的数字键键值。附件里包含了Proteus仿真,keil源程序以及流程图。
按下按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code smg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段选
unsigned char code smgw[]={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位选
unsigned char smgdbu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段选暂存
unsigned char jh[]={0xff,0xff,0xff};//交换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char f=0;//记录0的位置
void dir();
void Delay1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ey)
{
        t=k;
        switch(key)//根据返回的键值给段选数组赋值
        {
                case 1:smgdbuff[k-1]=smgd[0];break;
                case 2:smgdbuff[k-1]=smgd[1];break;
                case 3:smgdbuff[k-1]=smgd[2];break;
                case 4:smgdbuff[k-1]=smgd[3];break;
                case 5:smgdbuff[k-1]=smgd[4];break;
                case 6:smgdbuff[k-1]=smgd[5];break;
                case 7:smgdbuff[k-1]=smgd[6];break;
                case 8:smgdbuff[k-1]=smgd[7];break;
                default:break;
        }
        if(k==1)
        {
                jh[0]=smgdbuff[0];//存放第一个按键按下的数字
        }
        jh[2]=smgdbuff[k-1];//把最高位的数字暂存
        if(z==1)
        {
                for(a=0;a<k;a++)
                {
                        if(smgdbuff[a]==jh[0])//存放第一个按下的数字的位置
                                f=a;
                }
                for(a=0;a<k;a++)//交换程序,把次高位及之后的位依次前移,这里t是最高位的位置,f是次高位的位置
                {
                        t--;
                        smgdbuff[t]=smgdbuff[f];
                        f--;
                }
                smgdbuff[0]=jh[2];//把最高位的数字送到最低位
                z=0;
        }
        if(k==8)
        {
                while(1)
                {
                        dir();
                }
        }
        dir();
}
/*显示*/
void dir()
{
        for(b=0;b<k;b++)
        {
                P1=smgdbuff[b];
                P3=smgw[b];
                Delay100us();
                P3=0x00;
                P1=0xff;                //消影
                Delay100us();
                Delay100us();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