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C15W204S单片机驱动中景园i2c OLED

楼主(2021-12-15):
厂家提供的例程是硬件I2C的,请教各位老师在厂家例程基础上怎样实现模拟I2C啊

网友A:
按控制器随便换个例程参考呗,貌似好多人觉得硬件 I2C 不稳定,IO 模拟的多

网友B:
找个  AT24C02 的例程,或者 DS1307 的例程,把里面模拟 I2C 部分抄过来就好了。

网友C:
1:要不硬件IIC,你没法调试
2:不要直接复制粘贴,快是快,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只有用厂商例程中的单片机才能实现(IIC部分可以复制)
3:自己要看这个OLED的数据手册,很多人一开始就直接复制代码,然后,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行,最后,还是得自己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