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采集电位器的值控制定时器产生的PWM调节占空比和频率 程序分享

楼主(2021-12-15):
在论坛问的问题比较多 也还是要贡献一些东西出来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占空比
占空比是指在周期T时间段里面,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与整个周期T的比值,称为占空比,公式 duty = high/T,用百分比的格式书写,如50% 60% 80%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脉宽调制
脉宽调制也就是我们说的PWM调制,它和占空比类似,单位是时间单位;一般就是周期T减去高电平持续时间,剩下的就是低电平时间

本程序的占空调节方案就是按照脉宽的思路来写的,可以调节占空比和频率,并且调节频率的时候占空比不发生变化,调节占空比,频率不发生变化
只要周期T固定了那么频率就固定了根据公式T=1/F来计算得到的,

//3个电位器的值
RP1_GetADCResult()    表示ADC电位器的值
RP2_GetADCResult()    表示ADC电位器的值
RP3_GetADCResult()     表示ADC电位器的值

TEMER_COUNT    来自定时器的值 0.2MS变化一次 这样计算的精度会高一点

本程序在不同的频率下占空比误差在2%  个别频率下没有任何误差

void HUN_PIN_MODE()
{

      unsigned int  T_TIMER, Duty_Max;                                  //临时变量        周期时间变量和占空比最大时间变量

      PCA_PIN_LV_UPDETE(RP1_GetADCResult());                 //启动设置单频 0-255HZ

      RP2_ADC_MAX = RP2_GetADCResult()/40;                    //限制电位器ADC最大值 本模块为25  1023/40取整为25
                                                                                                    //2号电位器在本函数中显示的位副频,频率25hz

           T_TIMER = 1000/RP2_ADC_MAX;                            //设置副频频率 这里的1000是表示1000MS    也就是周期T  固定周期T也就固定了频率

           //这句目的是保持占空比在任意频率下保持不变
            Duty_Max = (RP3_GetADCResult()/(1023/T_TIMER))*0.8;    //让脉宽时间跟随电位器值 来匹配合适的缩小倍率
                                                                                                  //保证电位器旋转最小到最大都是均匀分布调节占空
                                                                                                  //比值的大小
                                                                                                  //乘以0.8表示将占空比最大限制在80%
                                                                                                  //在本函数中 Duty_Max用来标定占空比的大小
            //占空比转换 并且显示到数码管    *100是将数据先放大100倍在计算
            RP3_ADC_MAX = Duty_Max*100/T_TIMER;                         //把三号电位器的值保存到公共变量里面方便在
                                                                                                   //不同模块传入不同的数据更新到数码管上面
                                                                                                    /本函数中3号电位器直接显示占空比值到数码管

                 if(TEMER_COUNT < Duty_Max)                                      //脉宽高电平持续时间设置  也就是调节占空比大小
                                 {
                                                 CR = 1;                                       //启动PWM模块
//                                                 LED = 1;                                            //混频指示   取消这个指示 改为一直显示
                                 }
                  else
                                 {                                                                 //如果高电平持续时间没有结束 就将CR置0关闭PWM
                                                 CR = 0;                                       //关闭PWM 模块
//                                                 LED = 0;                                           //波形指示灯
                                 }
                 if(TEMER_COUNT >= T_TIMER )                                    //判断脉宽是不是持续到了最大值
                                 {
                                                        TEMER_COUNT = 0;                   //到了就将TEMER_COUNT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