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指点下 这个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利用STM8单片机制作一个频率计,测量0-1KHZ...

楼主(2021-12-15):
利用STM8单片机制作一个频率计,测量0-1KHZ方波信号的频率,利用OLED显示频率,通过串口读取信号频率。

网友A:
单位时间捕获脉冲个数,稍微一换算,频率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时间捕获脉冲个数,稍微一换算,频率就出来了,

大佬 能详细一些么。。。还是没太明白

网友B:
定时去捕获脉冲个数精度不行吧,特别是在频率低的时候,用定时器捕获脉冲时间又不是多复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