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倒计时的时候蜂鸣器不响,倒计为0时蜂鸣器响

楼主(2021-12-15):
#include <reg52.h>

sbit DGT0=P2^3;//数码管控制位
sbit DGT1=P2^2;
sbit DGT2=P2^1;
sbit DGT3=P2^0;
sbit BEEP=P2^5;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LedBuff[4]={0xF9,0xC0,0xC0,0xC0};//显示数据储存空间
unsigned char  flagls=0;//工作表示
unsigned int cnt=0;//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0;//循环变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c=1000;//定义变量,倒计时起始数据

        TMOD=0x01;//MOV TMOD,#01H//12M晶振产生1ms定时
        TH0=0xFC;//定时器初置
        TL0=0x18;
          TR0=1;//启动定时计数
        EA=1;//允许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LedBuff[0]=LedChar[sec%10];//计数值个位存入
                        LedBuff[1]=LedChar[sec%100/10];//十位
                        LedBuff[2]=LedChar[sec%1000/100];//百位
                        LedBuff[3]=LedChar[sec/1000];//千位

                if(flagls==1)//判断1秒时间到,工作表示有效
                {
                        flagls=0;//等等下一秒,清零
                        sec--;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H0=0xFC;//重赋初始值
        TL0=0x18;
        cnt++;//计数器加1
        if (cnt>=200)//时间
        {
                cnt=0;//准备下一秒记时
                flagls=1;//1秒时间到

        }
        P0=0xFF;//熄灭,P0高电平

         switch (i)
        {
                case 0:DGT3=0;DGT2=0;DGT1=0;DGT0=1;i++;P0=LedBuff[0];break;//个位
                case 1:DGT3=0;DGT2=0;DGT1=1;DGT0=0;i++;P0=LedBuff[1];break;//十位
                case 2:DGT3=0;DGT2=1;DGT1=0;DGT0=0;i++;P0=LedBuff[2];break;//百位
                case 3:DGT3=1;DGT2=0;DGT1=0;DGT0=0;i=0;P0=LedBuff[3];break;//千位
        }
}

  如何把修改程序加进去?

最佳答案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DGT0=P2^3;//数码管控制位
sbit DGT1=P2^2;
sbit DGT2=P2^1;
sbit DGT3=P2^0;
sbit KEY0=P2^4;
sbit BEEP=P2^5;
sbit KEY1=P2^6;
sbit KEY2=P2^7;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LedBuff[4]={0xF9,0xC0,0xC0,0xC0};//显示数据储存空间
bit sign,flag,B_flag;//工作表示
unsigned int cnt=0;//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0;//循环变量
unsigned int sec,sec1=500;//定义变量,倒计时起始数据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1,t2,t3;
        TMOD=0x01;//MOV TMOD,#01H//12M晶振产生1ms定时
        TH0=0xFC;//定时器初置
        TL0=0x18;
        TR0=1;//启动定时计数
        EA=1;//允许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if(!KEY0 && !flag)
                {
                        flag=1;//启动倒计时并自锁按键
                        sec=sec1;//倒计时赋初值
                        cnt=0;//定时器计数复位
                        t2=0;//蜂鸣器计数复位
                        BEEP=1;//蜂鸣器复位
                        B_flag=0;//蜂鸣器工作标志复位
                }
                if(!KEY1 || !KEY2)//预置时间
                {
                        if(++t1>=200 && !flag)
                        {
                                t1=0;
                                sign=1;
                                if(!KEY1){if(sec1<1000)sec1++;}
                                if(!KEY2){if(sec1>10)sec1--;}
                                t3=3000;//显示切换保持时间
                        }
                }
                else
                {
                        if(sign)
                        {
                                if(--t3==0)sign=0;
                        }
                        t1=0;
                }
                if(sign)//预置显存
                {
                        LedBuff[0]=LedChar[sec1%10];//计数值个位存入
                        LedBuff[1]=LedChar[sec1%100/10];//十位
                        LedBuff[2]=LedChar[sec1%1000/100];//百位
                        LedBuff[3]=LedChar[sec1/1000];//千位
                }
                else//正常显存
                {
                        LedBuff[0]=LedChar[sec%10];//计数值个位存入
                        LedBuff[1]=LedChar[sec%100/10];//十位
                        LedBuff[2]=LedChar[sec%1000/100];//百位
                        LedBuff[3]=LedChar[sec/1000];//千位
                }
                if(B_flag)//判断蜂鸣器允许标志
                {
                        BEEP=0;//蜂鸣器工作
                        if(++t2>=5000)//蜂鸣器工作时长
                        {
                                t2=0;//蜂鸣器计数复位
                                BEEP=1;//蜂鸣器复位
                                B_flag=0;//蜂鸣器工作标志复位
                        }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H0=0xFC;//重赋初始值
        TL0=0x18;
        if(flag)
        {
                cnt++;//计数器加1
                if (cnt>=1000)//时间
                {
                        cnt=0;//准备下一秒记时
                        sec--;
                        if(sec==0)
                        {
                                flag=0;//停止倒计时
                                B_flag=1;//允许蜂鸣器工作
                        }
                }
        }
        P0=0xFF;//熄灭,P0高电平
        switch (i)
        {
                case 0:DGT3=0;DGT2=0;DGT1=0;DGT0=1;i++;P0=LedBuff[0];break;//个位
                case 1:DGT3=0;DGT2=0;DGT1=1;DGT0=0;i++;P0=LedBuff[1];break;//十位
                case 2:DGT3=0;DGT2=1;DGT1=0;DGT0=0;i++;P0=LedBuff[2];break;//百位
                case 3:DGT3=1;DGT2=0;DGT1=0;DGT0=0;i=0;P0=LedBuff[3];break;//千位
        }
}

网友B:
你这就给一块钱,你太瞧不起人了,要不你就不给,要不你就多给点嘛。

网友B:
我这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可以用case语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给一块钱,你太瞧不起人了,要不你就不给,要不你就多给点嘛。

十块的有,你帮到我,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给一块钱,你太瞧不起人了,要不你就不给,要不你就多给点嘛。

然而,1HB,并不值1RMB!

网友C:
倒计为0时蜂鸣器响 ?
1、以什么频率响?
2、响时要不要显示闪烁?
3、响多久?或者以什么方式停响?
4、响的过程中是否允许关闭响?
5、响完了是重新开始计时,还是就停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