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楼主:
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网友A(2021-12-15):
注意用电是接在VM,VDD两端,不是GND,VDD两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用电是接在VM,VDD两端,不是GND,VDD两端。

是啊  接的就VM=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接的就VM=GND

VM不等于GND,之间有一个开关,用电一定要接在VM,VDD两端,否则欠压保护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