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压计舒张压和收缩压

楼主(2021-12-15):
(图片)

网友A:
请问楼主有用单片机做过血压计吗?若有可分享下吗?

网友B:
收缩压是指心脏收缩向外挤压喷射血液时产生的压力,舒张压是指心脏舒张回吸血管中的血液回流心脏时产生的压力,这2这在医学是比较常见的、重要的参数,平均压在医学少有参考价值,通常生活中所说的高压、低压分别指的就是收缩压和舒张压。
血压的检测手段一般有2类,1是有创的,就是探针刺入血管检测,这是有创伤的,检测精准,多用于手术中;还有一种就是无创伤的,就是常见的袖带充气方式,精度相对有创方式要差一些。
无创方式的检测中,通过检测袖带中的压力和气体中的震荡波,根据震荡波的变化趋势判断出舒张压波、收缩压波及平均压波,然后找出对应的压力值就得出舒张压、收缩压及平均压了。这就涉及到算法了,包括干扰的排除等
电路比较简单,主要在于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用单片机做过血压计吗?若有可分享下吗?

有啊  你是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缩压是指心脏收缩向外挤压喷射血液时产生的压力,舒张压是指心脏舒张回吸血管中的血液回流心脏时产生的压 ...

答非所问

网友B:
你问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