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哥哥们看看单片机板子,为啥LED灯连着蜂鸣器都没反应

楼主(2021-12-16):
学校做的,代码老师给的应该没问题。应该是板子焊错了,但不清楚哪里焊错了。

//定义区
        DISPBUFF EQU 30H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CALL SERIALINI
                MOV R0,#DISPBUFF
                MOV R6,#07
                CALL CLRDISP
                ;MOV R0,#DISPBUFF
                ;MOV R2,#06H
                ;MOV A,#06
                ;CALL INIBUF        ;显示缓冲区清零
REDO:        MOV R0,#DISPBUFF
                MOV A,36H
                INC 36H
                ANL 36H,#0FH
                MOV R2,#06H
                CALL INIBUF        ;显示缓冲区清零
                MOV R3,#00
                MOV R0,#DISPBUFF
REDO1:        CALL DISP
                INC R3
                MOV P1,#07H
                CALL DELAY
                MOV A,@R0
                CALL Transmit1

                CJNE R3,#07,REDO1
                MOV A,#0DH
                CALL Transmit1

                LJMP REDO

//====================
INIBUF:        MOV @R0,A
                INC R0
                DJNZ R2,INIBUF
                RET

//==================
//延时
DELAY:        MOV R5,#100
DELY0:        MOV R6,#250
DELY1:        NOP
                NOP
                DJNZ R6,DELY1
                DJNZ R5,DELY0
                RET
//=======================
//显示缓冲区初始化
CLRDISP:        MOV @R0,#00
                        INC R0
                        DJNZ R6,CLRDISP
                        RET
//串口初始化
SERIALINI:         MOV TMOD,#20H
                        MOV SCON,#5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RET

//=======================
//串口发送

//入口条件: (A):发送字符

Transmit1:        MOV SBUF,A
                        NOP
Sending1:        JBC TI,Transed1
                        JMP Sending1
Transed1:        RET

//=======================
//显示1位

DISP:        MOV A,@R0
                ANL A,#0FH
                MOV DPTR,#SEG_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1,R3
                ACALL DELAY
                RET
SEG_TAB: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76H,73H

                END

网友A:
板上一个短接帽没见着正常么?

网友B:
厉害啊用汇编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上一个短接帽没见着正常么?

串口通讯正常么

网友D:
74LS138的ABC接哪好像没标出来,另外要会用138这个器件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E:
245还有两个脚在原理图上没有见到设置,需要查一下:
脚DIR(T/R),为输入输出端口转换用,DIR=“1”高电平时信号由“A”端输入“B”端输出,DIR=“0”低电平时信号由“B”端输入“A”端输出。
脚OE,使能端,若该脚为“1”A/B端的信号将不导通,只有为“0”时A/B端才被启用,该脚也就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F:
蜂鸣器是不是坏了,检侧蜂鸣器两端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板上一个短接帽没见着正常么?

这种连电都不知道的,真不应该选这个专业,不忍看

网友H:
驱动器译码器通电了没有、方向插错了没有,蜂鸣器和LED都要分极性,要检测一下是不是有源蜂鸣器,通电状态这两个不会有反应的,要有程序用到时才有反应,从你汇编程序上看没有用到它们

网友H:
再次看了一下电路图上面没有画上拉排阻,但是PCB板上面看着有焊排阻的位置,你的物料包里面没有排阻吗

网友I:
你的短路块JL和J3,要用跳线(短接帽)把两边的电路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