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错误:Region table handler '__scatterload_null' needed by entry for...

楼主(2021-12-16):
error: L6787U: Region table handler '__scatterload_null' needed by entry for RW_IRAM1 was not found.
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文件位置你看下有没有放错了,实在不不行的话建议你用其他做好的工程然后运行你的代码试试。这些小问题百 ...

h文件有问题编译根本无法通过。

楼主的问题是编译已经通过了,那就一定不是h文件有问题。

明显的链接脚本的问题。

网友B:
.h文件位置你看下有没有放错了,实在不不行的话建议你用其他做好的工程然后运行你的代码试试。这些小问题百度解决的更快

网友C:
__scatterload_null在你这个项目中找不到它

网友A:
别乱叫什么Keil的,你这个是MDK,检查sct文件吧。

网友D:
L6787U: Region table handler '<handlername>' needed by entry for <regionname> was not found.

网友E:
上面错误里面不是写了吗,没找到__scatterload_null,看文件名格式你是不是少了.h头文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