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详细注释的51单片机电子秒表程序

楼主(2021-12-16):
基于单片机电子秒表设计的一些程序编程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        //声明显示函数

//                                0         1    2    3    4    5    6    7    8    9
uc code tab[]={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0xdf,0xd7,0x00};        //数字对应显示码表
uc code tab1[]={0x7f,0x64,0xbd,0xf5,0xe6,0xf3,0xfb,0x65,0xff,0xf7};                //带小数点的数字码表
uc code index[]={0x7f,0xbf,0xdf,0xef};  //每位数字对应数码管显示位置

uc num[8];                 //num【0】-num【3】是计时用数组,4-7是范围计时用(设置10s,计时到10秒报警)
uc val[10][4];        //存储的记录 [10]为记录序列,[4]为每组记录中的数字
char val_index;        //记录序列标志位
uc set_index,ok_flag,timing; //set_index:设置的位。ok_flag:设置状态标志,=0时是正常状态,=1是设置状态。timing:显示状态标志:=0正常显示,=1闪烁设置位
bit mode=1;                //运行模式,1为正向计数,0为反向计数。
bit fin_flag=0;        //完成标志位,当反向计数结束时,此位为高电平,触发蜂鸣器
bit set_shan;
uc count,beep_stop;

sbit beep=P3^2;         //蜂鸣器

sbit key1=P3^3;         //功能1:开始&停止计时;//功能2:倒计时数值设置位加1(倒计时数值设置模式下操作闪烁位);
sbit key2=P3^4;         //功能1:记录时间点(计时进行中按下记录,停止计时后按下回看);//功能2:倒计时数值设置位切换(倒计时数值设置模式下操作);
sbit key3=P3^5;         //功能:计时值归零(随时操作)
sbit key4=P3^6;         //功能:正/倒计时模式切换(计时停止状态下操作)
sbit key5=P3^7;         //功能:倒计时数值设置模式(计时停止状态下操作)

void delay(ui z)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z ms
{
        ui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init()                                //初始化
{
        TMOD=0x11;                        //工作方式
        TH0=0x3c;
        TL0=0xb0;                   //定时器0赋初值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1赋初值
        ET1=1;                           //允许中断
        TR1=1;                           //定时开关
        ET0=1;
        TR0=0;
        EA=1;                           //中断总开关

        val_index=0;           //清零
}

void clr()                                //清除函数
{
        uc i;
        for(i=0;i<8;i++)        //将存储的数据清零        for循环8次
        num[i]=0;
}

void setup()                        //设置函数
{
        ok_flag=0xff;                //ok_flag赋值1
        set_index=0;                //设置位置0
        while (ok_flag)                //进入设置后,循环,直到ok_flag为0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按动KEY1设置值加1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1==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 ((set_index==0)|(set_index==2)|(set_index==4)|(set_index==6))//设置个位数据时
                                {
                                        num[set_index]++;                                                                                        //数据加
                                        if(num[set_index]==10)                                                                                //加到10
                                        num[set_index]=0;                                                                                         //清零
                                }
                                else if((set_index==1)|(set_index==3)|(set_index==5)|(set_index==7))//设置十位数据时
                                {
                                        num[set_index]++;                                                                                        //数据加
                                        if(num[set_index]==6)                                                                                //加到6时
                                        num[set_index]=0;                                                                                        //清零
                                }
                                while(!key1) display();                                                                                        //按键释放
                        }
                }

                if(key2==0)         //按动KEY2设置位置加1
                {
                        delay(5);//延时去抖
                        if(key2==0)//再次按下按键
                        {
                                set_index++; //设置位置加
                                if(set_index==8)//设置位置加到最后一位时
                                {
                                        set_index=0;//设置位置到0
                                }
                                while(!key2) display();//按键释放
                        }
                }
                if(key5==0)         //按动KEY5设置结束
                {
                        delay(5);//延时去抖
                        if(key5==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ok_flag=0x00;//ok_flag清零
                                if((num[4]!=0)||(num[5]!=0)||(num[6]!=0)||(num[7]!=0)) //如果计时时间上限设置数据不都为0时
                                {
                                        num[0]=0;num[1]=0;num[2]=0;num[3]=0;mode=1;//将正计时时间清零,Mode置1,正计时
                                }
                                else if((num[4]==0)&&(num[5]==0)&&(num[6]==0)&&(num[7]==0))//如果计时时间上限设置数据都为0时
                                {
                                        if((num[0]==0)&&(num[1]==0)&&(num[2]==0)&&(num[3]==0))//判断计时时间都为0
                                        mode=1;                                                                                                  //正计时模式
                                        else if((num[0]!=0)||(num[1]!=0)||(num[2]!=0)||(num[3]!=0))//判断计时时间有不为0
                                        mode=0;                                                                                                    //倒计时模式
                                }
                                while(!key5) display();         //按键去抖
                        }
                }
        }
}

void display()
{
        uc i;
        if(ok_flag!=0xff)                   //不是设置状态时
        {
                if(timing==0)
                {
                        for(i=0;i<4;i++)
                        {
                                P0=0xff;                //清显示
                                P2=index[i];        //选中位
                                if(i==2)                //如果是第二位时
                                P0=tab1[num[i]];//显示有小数点的数据
                                else                        //不是第二位时
                                P0=tab[num[i]];        //正常显示数据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
                }
                else                                         //设置时 闪烁相应位
                {
                        if(set_shan==0)
                        {
                                for(i=0;i<4;i++)
                                {
                                        P0=0xff;
                                        P2=index[i];
                                        P0=tab[10];                 //熄灭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
                        }
                        else if(set_shan==1)
                        {                                                           //点亮显示
                                for(i=0;i<4;i++)
                                {
                                        P0=0xff;
                                        P2=index[i];
                                        if(i==2)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
                        }
                }
        }
        else        //设置时
        {
                if(set_shan==0)
                {
                        if(set_index==0)                                //设置不同位时,闪烁相应位
                        {
                                for(i=0;i<4;i++)
                                {
                                        if(i==0)
                                        {
                                                P2=index[0];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
                                                if(i==2)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1)
                        {
                                for (i=0;i<4;i++)
                                {
                                        if(i==1)
                                        {
                                                P2=index[1];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2)
                        {
                                for (i=0;i<4;i++)
                                {
                                        if(i==2)
                                        {
                                                P2=index[2];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
                                                if(i==2)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3)
                        {
                                for (i=0;i<4;i++)
                                {
                                        if(i==3)
                                        {
                                                P2=index[3];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
                                                if(i==2)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4)
                        {
                                for (i=4;i<8;i++)
                                {
                                        if(i==4)
                                        {
                                                P2=index[0];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4];
                                                if(i==6)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5)
                        {
                                for (i=4;i<8;i++)
                                {
                                        if(i==5)
                                        {
                                                P2=index[1];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4];
                                                if(i==6)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6)
                        {
                                for (i=4;i<8;i++)
                                {
                                        if(i==6)
                                        {
                                                P2=index[2];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4];
                                                if(i==6)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else if(set_index==7)
                        {
                                for (i=4;i<8;i++)
                                {
                                        if(i==7)
                                        {
                                                P2=index[3];
                                                P0=tab[10];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else
                                        {
                                                P2=index[i-4];
                                                if(i==6)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
                else
                {
                        if(set_index<4)
                        {
                                for (i=0;i<4;i++)
                                {
                                        P2=index[i];
                                        if(i==2)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else
                        {
                                for (i=4;i<8;i++)
                                {
                                        P2=index[i-4];
                                        if(i==6)
                                        P0=tab1[num[i]];
                                        else
                                        P0=tab[num[i]];
                                         delay(2);                //修改此参数可修改刷新频率
                                        P0=0xff;
                                }
                        }
                }
        }
}

void alarm()
{
        if((num[4]==0)&&(num[5]==0)&&(num[6]==0)&&(num[7]==0)) //计时时间到0时
        {
                timing=0;
        }
        else
        {
                if((num[4]==num[0])&&(num[6]==num[2])&&(num[5]==num[1])&&(num[7]==num[3])) //设置上限模式时,计时时间到
                {
                        timing=1;
                        TR0=0;                  //停止计时,并闪烁显示
                }
        }
}

void main()
{
        uc h,g,k;
        init();
        clr();

        while(1)
        {
                display();                 //刷屏显示数码管
                alarm();
                if(key1==0)          //开始/暂停按钮
                {
                        delay(5);
                        if(key1==0)
                        {
                                TR0=~TR0;
                                while(!key1) display();
                        }
                }
                if(key2==0)         //记录按钮
                {
                        delay(5);
                        if(key2==0)
                        {
                                if(TR0==1)//当在运行中按下记录键则存储记录
                                {
                                        for(g=1;g<10;g++)
                                        {
                                                for(k=0;k<4;k++)
                                                {
                                                        val[g-1][k]=val[g][k];           //低位存储的数据向高位移一位
                                                }
                                        }
                                        for(h=0;h<4;h++)
                                        {
                                                val[9][h]=num[h];//将当前时间存储
                                        }
                                }
                                else//在停止状态下按下记录键查看记录,按动一次序列递减一次,即查看上一次记录
                                {
                                        for(h=0;h<4;h++)
                                        num[h]=val[val_index][h];//将当前时间存储
                                        val_index--;
                                        if(val_index<0)
                                        val_index=9;
                                }
                                while(!key2) display();                //按键释放
                        }
                }
                if(key3==0)          //复位按钮
                {
                        delay(5);
                        if(key3==0)
                        {
                                clr();                                         //将数据清零
                                while(!key3) display();         //按键释放
                        }
                }
                if((key4==0)&&(TR0==0))          //模式选择按钮,仅在停止状态下有效
                {
                        delay(5);
                        if(key4==0)
                        {
                                mode=~mode;                                 //正计时倒计时切换
                                while(!key4) display();
                        }
                }
                if((key5==0)&&(TR0==0))          //时间设置,仅在停止状态下有效
                {
                        delay(5);
                        if(key5==0)
                        {
                                while(!key5)
                                display();
                                setup();                   //调用设置函数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uc m;
        TH0=0x3c;          //12M晶振定时器定时时间为50ms
        TL0=0xb0;
        m++;
        if(m==20)
        {
                m=0;
                if(mode==1)          //正向计数
                {
                        num[0]++;                                  //秒个位加
                        if(num[0]==10)                          //秒个位加到10时
                        {
                                num[0]=0;                          //个位清零
                                num[1]++;                          //秒十位加
                                if(num[1]==6)                  //秒十位加到6时
                                {
                                        num[1]=0;                  //秒十位清零
                                        num[2]++;                  //分个位加
                                        if(num[2]==10)          //分个位加到10时
                                        {
                                                 num[2]=0;          //分个位清零
                                                num[3]++;          //分十位加
                                                if(num[3]==10)//分十位加到10时
                                                num[3]=0;          //分十位清零
                                        }
                                }
                        }
                }
                else
                {
                        num[0]--;                                         //秒个位减
                        if(num[0]>9)                                 //小于0时,该数字的最高位会变1,所以判断是否大于9        下同
                        {
                                num[0]=9;
                                num[1]--;
                                if(num[1]>5)
                                {
                                        num[1]=5;
                                        num[2]--;
                                        if(num[2]>9)
                                        {
                                                 num[2]=9;
                                                num[3]--;
                                                if(num[3]>9)
                                                {
                                                        num[3]=0;
                                                        TR0=0;
                                                        fin_flag=1;
                                                        clr();
                                                }
                                        }
                                }
                        }
                }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定时器1的工作函数
{
        uc shan,beep_stop;
        TH1=0x3c;
        TL1=0xb0;                                                          //重新赋初值
        shan++;                                                                  //闪烁变量加
        if(shan==10)                                                  //加到10时(500ms)
        {
                shan=0;                                                          //清零
                set_shan=~set_shan;                                  //设置的闪烁变量取反
                if((fin_flag)||(timing))         //当反向计数完成时  或计时时间到时
                {
                        beep_stop++;
                        beep=~beep;                                 //蜂鸣器闪烁响
                        if(beep_stop==10)                 //蜂鸣器响五声停止
                        {
                                fin_flag=0;
                                timing=0;
                                num[4]=0;num[5]=0;num[6]=0;num[7]=0;
                                beep_stop=0;
                                beep=1;
                        }
                }
        }
}

网友A(2022-04-13):
有没有仿真图片可以图文来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