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测量误差分析,在没断开的电路中测量电阻会有误差吗?

楼主(2021-12-16):
(无正文)

网友A:
会,断开了测量也会有,还可能会出错,比如你有;两个电阻并联,测电阻两端阻值就不是原本的阻值了,而是并联后等效的阻值

网友B:
断不断开都有误差,只是大小的问题,断开了误差会很小

网友C:
在线测量一定会有误差...

网友D:
测电阻的原理是给电流测电压,元件自带电压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