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屏不显示字符怎么搞?只有2行白色方块,那位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16):
1查接线,
2查程序。
你只给了一个图片,各位大佬真猜不出来啊。
上电路图和程序啊。

网友B:
调试一下VO连线的电阻,尽量将白色方块调暗,看看有没有字符显示

网友C:
这个不好详细说,给你个网址,你去看看,讲的很详细http://www.51hei.com/mcu/4327.html

网友D:
详细调节对比度试试

网友E: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用,没用看看接线对不对,另外通信是否可行的

网友F:
看看3条控制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G:
初始化部分延时调一下,读写数据延时也调一下,大多这些原因

网友H:
VO的电压不对,对比度太高了,调整VO的电压,可以通过电位器一段接地一段接VCC,中间抽头接VO去调整

网友I:
程序没问题的画,大多是线接错了!,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J: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