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桥堆后并一个4007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12-16):
这个4007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续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根据什么认定是4007?貌似蛇足。

网友C:
狗尾续貂,笑笑就罢了。

网友D:
配合其它元件,可以起到反接保护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什么认定是4007?貌似蛇足。

小交流信号通过整流,取电源,确认是4007.丝印M7

网友E:
负载是感性负载吗?交流输入被切断时给负载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是感性负载吗?交流输入被切断时给负载续流?

后面是LDO,交流输入被切断时给负载续流,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F:
也许这是一个设计的错误。

网友G:
纯粹是画蛇添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面是LDO,交流输入被切断时给负载续流,这个怎么理解

输入电压被切断之后,负载产生反向电压,此时由你说的4007和负载形成回路,
消耗反向电压。

网友F:
LDO  有不是继电器。不一定别人设计的电路就是完美的。

网友H:
起到反接保护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配合其它元件,可以起到反接保护的作用

D3~D6已经完成反接保护了,加这个M7完全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负载是感性负载吗?交流输入被切断时给负载续流?

D3~D6一样可以完成续流工作。

网友I:
防反接,过压保护。

网友J:
画蛇添足!单从这个局部电路来看。肯定不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通常是用开关速度比较高的二极管,不会用400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3~D6一样可以完成续流工作。

理论上D3~D6也能形成续流回路,但是D3~D6(SD103AWS)的最大正向浪涌电流只有1.5A,承受浪涌电流的能力不强,4007的是30A,用4007来续流也说得通。

网友K:
故意犯错的,让抄板的人犯糊涂。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画蛇添足!单从这个局部电路来看。肯定不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通常是用开关速度比较高的二极管,不会用 ...

别扯了,高速二极管是指恢复时间短的,从饱和恢复到截止状态的时间很短。你找个快速二极管Datasheet里面有开通时间这个参数的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D3~D6也能形成续流回路,但是D3~D6(SD103AWS)的最大正向浪涌电流只有1.5A,承受浪涌电流的能力不强 ...

都是假的。D3~D6的电流,要大于4007这个才是正常的设计。后级的参数比前级还高。。。前级受的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D3~D6也能形成续流回路,但是D3~D6(SD103AWS)的最大正向浪涌电流只有1.5A,承受浪涌电流的能力不强 ...

负载要有电感才需要续流,而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只能从工作电流逐渐下降到0,而电感的工作电流是D3~D6提供的,也就是说不可能超过正常工作电流,更没有什么“浪涌”,你的基础知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M:
考验你的智商,或者让你动动脑子,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网友N:
反接保护吧   其实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