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个高精度电子负载,想搞个活动小组

楼主(2021-12-16):
想DIY一个高精度电子负载,使用STC的单片机做上位机和下位机,上位机只做显示和按键功能,控制LCD19264做各种状态显示,并检测按键状态.下位机做ACD采样和检测,将实时的电压电流状态或故障代码发送到上位机.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和3D绘图做机身设计,有意可私信一起DIY.项目所需经费可以大家一起也可以由我本人承担.项目以后收益大家商义决定.

网友A:
说具体要求,多大电压,电流,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要求,多大电压,电流,精度要求?

60V30A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子负载还是可调电源,我看着怎么想可调电源的要求
如果是直流,直接搞个大功率水泥电阻放电就行了 ...

我们要DIY的,主要是精度要高,稳定性要好,给运放的供电使用二次稳压

楼主(2022-02-22):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要求,多大电压,电流,精度要求?

最高测试电压60V,足以应对常规的开关电源测试了,一般开关电源电压都在48V以下,准备用IRF640MOS管,此管耐压200V,最大测试电流30A,最大测试功率做到200W,200W以上的以后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子负载还是可调电源,我看着怎么想可调电源的要求
如果是直流,直接搞个大功率水泥电阻放电就行了 ...

电子负载,按键输入设定电流,单片机电压电流ADC采样和设定值对比,然后控制MOS管,

网友C:
IRF640最大功率只有150w,长时间负载一般只有50w,如果用这个型号要用4个,才能满足200w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按键输入设定电流,单片机电压电流ADC采样和设定值对比,然后控制MOS管,

设定电流就是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F640最大功率只有150w,长时间负载一般只有50w,如果用这个型号要用4个,才能满足200w要求

刚好,我做的PCB用了四个IRF640,嘿嘿,不知道是否达到你说的要求,还加了个散热片和LM358组成的温控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电流就是恒流?

先做恒流的吧,一般开关电源都是恒压电源,电子负载就要做成恒流的,恒流电源生活中用到的很少,LED灯具电源除外.

楼主:
找个可以写51单片机程序的,来个帮手大神

楼主:
哪个大神来帮忙搞一下程序,十分感谢了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个可以写51单片机程序的,来个帮手大神

单片机是根据硬件电路图的设计来写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帖子从去年到现在,几个月了,还不行吗?
或者是说你压根就还没有开始
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东西,不是 ...

不懂电子负载建议你先去弄个电子负载熟悉一下再说,谁跟你说的60V30A就是1800W,这样说的话200V18A的MOS管可以带3600W?我不想多说什么,但你在别人贴子里发言至少要懂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帖子从去年到现在,几个月了,还不行吗?
或者是说你压根就还没有开始
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东西,不是 ...

我这是电子负载,不是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电子负载都不知道的人吗?
如果我是这么个水平的人,那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百度都不会用的人 ...

息恕,楼主今天开了另一个帖,有上传硬件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做恒流的吧,一般开关电源都是恒压电源,电子负载就要做成恒流的,恒流电源生活中用到的很少,LED灯具电源 ...

高精度恒流很容易实现,用电子开关控制蛋骗鸡程序也很容易写,不要A/D转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电子负载都不知道的人吗?
如果我是这么个水平的人,那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百度都不会用的人 ...

你知道为什么电子负载标称150V30A,但后面又有一个参数叫最大200W么,到淘宝上去看一下.设备这种东西,只有用过才知道,没用过百度是不会教你怎样使用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子负载还是可调电源,我看着怎么想可调电源的要求
如果是直流,直接搞个大功率水泥电阻放电就行了 ...

运放普通的就可以了,所谓高精调只是调制精度和反馈精度,我们把电源做好,运放调试好一样可以高精度.主要还是在一个控制上下功夫.

楼主:
说的30A,但我焊的洞洞板最大只能20A,四个MOS管一个5A还要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这个都有了,不在集体回复了,有意一块搞的直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是根据硬件电路图的设计来写代码的

嗯嗯,这个我知道,需要什么资料我都可以提供,只要我这里有的.大家一起搞些东西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精度恒流很容易实现,用电子开关控制蛋骗鸡程序也很容易写,不要A/D转换的话.

AD转换由单片机完成,我用的STC15F2K60S2的单片机,内部自带8路ADC和三路硬件PWM.另,此单片机可以做16位PWM和12位ADC采样,并内部带ADC基准电压,但我原理图上还是自己画了一路2.5V基准电压.

网友G:
那种锂电池电量检测程序可能就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种锂电池电量检测程序可能就适用

外围电路不太一样,有些是外挂DAC芯片的,我这个是单片机内部硬件PWM控制,也可以做DAC控制

楼主(2022-07-13):
引用 网友G:
那种锂电池电量检测程序可能就适用

我们还是想办法自己弄程序吧,毕竟人家做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我们,参数什么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要求,多大电压,电流,精度要求?

谁能搞程序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电流就是恒流?

恒流恒压用单片机来设置并控制MOS管做相应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有空的话可以加个,原理图现在只确认了电源板和显示控制面板,MOS管控制这块还没画出来,希望得到各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电子负载都不知道的人吗?
如果我是这么个水平的人,那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百度都不会用的人 ...

说你不懂电子负载还在这里乱讲,你看一下哪个电子负载是这样算的,150V30A的电子负载用法就是测150V电源的时候电流还能调到30A?
  这不是算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你先懂了电子负载怎么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电子负载都不知道的人吗?
如果我是这么个水平的人,那你觉得我是一个连百度都不会用的人 ...

我哪句话叫你一边去了,你再看看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30A,但我焊的洞洞板最大只能20A,四个MOS管一个5A还要加风扇.

电子负载中,MOS管和别的地方是不同的,在别的地方MOS管子做开关使用的时候,MOS管只是做控制用,他只是个开关,不是负载,在这个开关上的压降很小,比如压降2V,而电流5A的时候其实本身只有10W功耗,但电子负载中,电压几乎直接加在MOS管的DS两端的,MOS管子就是负载,所以它要承受的是全功率,也就是电压乘电流,比如12V5A等于60W,这和做开关控制产生的功耗差别相当大,所以这种状态是正常的.

网友H:
电子负载想做好不简单,要考虑很多因素
1.控制环路稳定性,做不好会震荡。要分析环路增益,系统频率响应,瞬态响应。
2.多个MOS并联匀流问题
3.热管理,温度对器件的影响。运放高温工作的时候,失调电压,输出噪声和增益都会变化,可能带来精度下降
4.稳定的辅助电源设计
5.PCB模拟电路布局

我看到37楼公布的图纸,器件布局和电路设计,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负载想做好不简单,要考虑很多因素
1.控制环路稳定性,做不好会震荡。要分析环路增益,系统频率响应, ...

嗯,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MOS管和运放部分没画的原因,很多问题需要讨论研究,弄个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