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问题

楼主(2021-12-16):
STM32的RTC的计数器是32位的啊,为什么我用标准库的RTC_GetCounter()函数读出来计数器寄存器是一个远远大于32位的数字,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是我搞错了,就是32位的数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数据手册上说,在复位或者待机模式下唤醒时,计数器依然正常运行,那也就是说,掉电不属于此类情况,如果中途STM32芯片突然掉电,重新上电时,岂不是还要重新校准一边时间,那这个实际应用岂不是还要考虑掉电问题?

网友A:
用电池供电,bat引脚如果有用起来的话,就可以不用每天校准时间,一周或者几天校准一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供电,bat引脚如果有用起来的话,就可以不用每天校准时间,一周或者几天校准一次都可以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