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原理图打板出来发现芯片的电压只有1.3V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6):
打板出来发现芯片的电压只有1.3V。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指示灯电压为1.3V。下载程序找不到芯片。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usb过来的电源和ldo是否有问题,电容是否有击穿现象

网友B:
这电路 N 个地方有问题,元器件数值,封装对不上,PCB 板,电源功率如何都未知……

网友C:
要摸一下1117 3.3v IC 温度是否过热,如果有过热现象还有输出电压偏低,电路板有地方短路了。 正常来讲STM32 稳定运行程序时候 1117 3.3v 是可以稳定输出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摸一下1117 3.3v IC 温度是否过热,如果有过热现象还有输出电压偏低,电路板有地方短路了。 正常来讲STM3 ...

网友E:
先测量一下5V是否正常,通电电流是否偏大。切断芯片供电,空载测量三端输出电压是否为3.3V,

网友F:
如果输入没问题,有可能输出存在短路性故障。查一下有没有元件管脚短路

网友F:
或者电解电容极性接反

网友G:
接个电源,看看电流情况,按理来讲,或者直接接3.3V给MCU,看看可以下载不,这样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H:
有可能有元件接反了

网友I:
1.3V是两个串联的正向二极管的压降,事情不可能如此巧合,只能是半导体器件装反了的结果。

网友J:
很明显是给芯片的供电源与地之间存在短路,可能是电容击穿 或者电容焊接成电阻

网友K(2022-11-17):
检查1117的引脚焊的对吗 GND和5VIN是否接反了

网友L:
元器件是否接反了

网友M:
MCU 电源引脚接反了

网友N:
原理图没有明显大问题。
1、仔细检查PCB上元件封装是否正确
2、检查元件焊接是否正确
3、检查PCB实物是否有断路的地方(有的PCB厂家出厂前不会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