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电桥DIY小组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

楼主(2021-12-16):
想DIY一个高精度电LCR电桥,使用STC的单片机做上位机和下位机,上位机只做显示和按键功能,控制LCD19264做各种状态显示,并检测按键状态.下位机做ADC采样和检测,将实时的电压电流状态以及温度或故障代码发送到上位机,并按收到的上位机指令控制下位机.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有意可私信一起DIY.项目所需经费可以大家一起也可以由我本人承担.项目以后收益大家商义决定.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

楼主(2022-06-28):
自己DIY吧,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B:
用cortex-m0单片机不香吗?STC那可怜的运算能力用来算RLC电桥数据太费劲了,至于一些高明的算法比如FFT完全做不了!

网友C:
8位机跑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rtex-m0单片机不香吗?STC那可怜的运算能力用来算RLC电桥数据太费劲了,至于一些高明的算法比如FFT完全 ...

我也想用STM的32位单片机啊,可惜我不会啊,AT32的单片机开发板我还有两块,也是不会用,一直在那里放着,现在刚学会用STC的32位单片机,所以一直在论坛里向别人请教.

楼主:
唉,可惜本人不会STM或者AT的单片机

网友D:
STM32 开发现在很简单了,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你只要关注程序逻辑即可。
免费开发工具如下:
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id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开发现在很简单了,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你只要关注程序逻辑即可。
免费开发工具如下:
https:// ...

没人教不好学,我连新建个工程应该先做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E(2022-07-30):
我做嵌入式5年了,看看我行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cortex-m0单片机不香吗?STC那可怜的运算能力用来算RLC电桥数据太费劲了,至于一些高明的算法比如FFT完全 ...

我用STC32G计算256点FFT,12位ADC,采样25.6KHz,分辨率100Hz,实时的。

网友F:
许老师2012年开始用STC12C5A60S2做的LCR自动数字电桥心梗不错,0.3%误差,几年前我买了一个,一直用着,一般工程用已经足够。
现在STC出了STC32G的单片机,ADC12位,有硬件32位运算,我正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G:
LCR电桥DIY小组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 项目怎么样了?

网友H:
这个项目看上去很简单呀,单片机部分有一个就能胜任了,应该不需要两个,因为你要测的内容都是缓慢变化的量,分时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项目看上去很简单呀,单片机部分有一个就能胜任了,应该不需要两个,因为你要测的内容都是缓慢变化的量 ...

求助写程序,可以帮忙一起搞么,

网友I:
网上常见的就是许老师(xjw01)的电桥,一乐电子论坛有几个帖子,有详细电路图、程序和调试资料,好几百页的回帖,看了之后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常见的就是许老师(xjw01)的电桥,一乐电子论坛有几个帖子,有详细电路图、程序和调试资料,好几百页 ...

他那个都是小儿科,我自己做的比那个好多了,我要做的就是高性能低价格的东东,一般电子爱好者还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R电桥DIY小组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 项目怎么样了?

就差写程序的了

楼主(2023-11-03):
引用 网友B:
用cortex-m0单片机不香吗?STC那可怜的运算能力用来算RLC电桥数据太费劲了,至于一些高明的算法比如FFT完全 ...

可惜呀,不会用那个单片机,只对STC熟悉,其它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都不知道,STC的下载器官方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开发现在很简单了,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你只要关注程序逻辑即可。
免费开发工具如下:
https:// ...

没人系统的教一下还是不行,自学不来啊,本人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嵌入式5年了,看看我行不行

大神啊,求之不得,若您可以加入,那实在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R电桥DIY小组需要单片机编程人员 项目怎么样了?

人还没招齐啊,等待各路大神加入中…………

网友J:
我看别人用MP430做过,STC32的单片机应该能行

网友K:
高精度LCR电桥难点不是编程吧?我觉得应该是硬件电路设计比较难,放大滤波要求比较高,是影响精度的关键。不知现在硬件可以达到什么指标?

网友C:
主要是外围硬件设计要稳定可靠,易调试。软件应该不难。用M0也不贵。有很多国产的32位单片机,

网友B:
连LCR电桥需要什么测试波形都没弄明白,硬件电路虚无缥缈就想着要什么软件开发人员?

网友L:
就冲楼主认为高性能低价格,一般电子爱好者还容易上手的的电桥的思维,这项目注定胎死腹中

网友M(2024-01-26):
引用 楼主:
可惜呀,不会用那个单片机,只对STC熟悉,其它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都不知道,STC的下载器官方送的

你直接用徐老师的,然后把他的硬件都换掉,用高性价比的运算,电阻,继电器等。  他一堆垃圾电子元器件都可以达到0.3%的精度,你替换掉一些电子元器件后应该可以提升很多,精度和单片机没太多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你直接用徐老师的,然后把他的硬件都换掉,用高性价比的运算,电阻,继电器等。  他一堆垃圾电子元器件都 ...

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堆料就能性能好是嘎〃新的新手最常见的误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堆料就能性能好是嘎〃新的新手最常见的误解。

你们这些所谓的老师傅,除了只会说别人是新手外啥都不会了。

网友N(2024-11-22):
这个 100Khz 电桥还在进行??

楼主(2024-12-24):
引用 网友E:
我做嵌入式5年了,看看我行不行

你是大神,有时间跟你请教,希望别嫌我菜!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 100Khz 电桥还在进行??

还没弄呢,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