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程序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倒计时时间不动啊?

楼主:
兄弟们,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倒计时时间不动啊?
要求功能如下:
/*楼道触摸延时开关:设计一楼道触摸延时,其功能是当人用手触摸开关时,照明灯点亮,并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熄灭。开关的延时时间可设置并能倒计时,有显示(0-99s)*/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up=P2^0;
sbit down=P2^1;
sbit LED=P2^5;
uchar count=0,shi=6,ge=6,djs,LS,LG,ud_flag,LED_flag;
uchar code SEG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共阴码
uchar code wei_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共阴片选代码
/*1ms延迟函数*/
void delay1ms(int t)
{
        int i,j;
        for(i=0;j<t;i++)
        for(j=0;j<120;j++);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00;     //T1工作模式0,高4位应为0000;定时器0未用,低4位可随意置数
         TH1=0x3C;      //设置定时器初值=65536-50000=15536=3CB0H。定时时间为50ms,累计20次,为1s
         TL1=0xB0;
         ET1=1;         //打开定时器中断1
}
/*倒计时修改函数*/
void modify_time()
{
        if(ud_flag==0)            //ud_falg为0时修改个位
                {
                        if(up==0)
                        {
                                delay1ms(10);
                                if(up==0)
                                {
                                        if(ge==9)
                                        {
                                                ge--;       //个位为9时再加不变
                                        }
                                        ge++;
                                        while(up==0);
                                }
                        }
                        if(down==0)
                        {
                                delay1ms(10);
                                if(down==0)
                                {
                                        if(ge==0)
                                        {
                                                ge++;       //个位为0时再减不变
                                        }
                                        ge--;
                                        while(down==0);
                                }
                        }
                }
                else                    //ud_flag为1时修改十位
                {
                        if(up==0)
                        {
                                delay1ms(10);
                                if(up==0)
                                {
                                        if(shi==9)
                                        {
                                                shi--;       //十位为9时再加不变
                                        }
                                        shi++;
                                        while(up==0);
                                }
                        }
                        if(down==0)
                        {
                                delay1ms(10);
                                if(down==0)
                                {
                                        if(shi==0)
                                        {
                                                shi++;       //十位为0时再减不变
                                        }
                                        shi--;
                                        while(down==0);
                                }
                        }
                }
}
/*倒计时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djs=10*shi+ge;
        LS=djs/10;
        LG=djs%10;
        P1=SEG_tab[LS];
        P0=wei_tab[1];
        delay1ms(1);
        P0=0xFF;       //消影
        P1=SEG_tab[LG];
        P0=wei_tab[0];
        delay1ms(1);
        P0=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0=0;         //定义I/O口工作模式
        P0M1=0;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3M0=0;
        P3M1=0;
  IT0=1;          //设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IT1=1;          //设置外部中断1的触发方式
  EX1=1;          //打开外部中断1中断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EA=1;           //总中断允许
        ud_flag=1;
        LED_flag=1;
        while(1)
        {
                if(LED_flag==0)
                {
                        LED=0;
                        display();
                }
                else
                {
                        LED=1;
                        modify_time();
                        display();
                }
        }
}
/*T1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if(djs==0)
                {
                        LED_flag=1;    //倒计时结束,标志位置1,定时器1停止定时
                        TR1=0;
                }
                else
                {
                        djs--;         //倒计时未结束,继续倒计时
                }
        }
}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ud_flag=!ud_flag;      //ud_flag改变按键是修改倒计时的十位或者个位。
}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LED_flag=0;
        TR1=1;             //定时器1启动
}

网友A(2021-12-16):
求求兄弟们帮忙看看,卡到这儿了

网友B:
数码管阴极没有配置吧

网友C:
第153行和第93行有冲突

网友C:
第17行应该是 i<t

网友A:
对,这是一个地方,后面找出来了,谢谢铁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153行和第93行有冲突

是的,没想到,后面改出来了,谢谢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