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出入门红外检测程序(1602显示)

楼主(2021-12-16):
设计实现要求
1.有人进出时液晶屏幕显示人数变化
2.进出时蜂鸣器显发出滴声提示人数变化
3.能够计算出剩余人数并显示在液晶屏幕上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Rs_P  = P2^6;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5;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7;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Buzzer_P = P1^5;                        // 蜂鸣器
sbit Left_P   = P2^2;                        // 左边的红外传感器
sbit Right_P  = P2^1;                        // 右边的红外传感器

uint gJin=0;                            // 进入人数
uint gChu=0;                            // 出去人数
uint gNow=0;                            // 当前人数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其实就是下面这个void是处于烧录关闭状态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x00;
        ISP_ADDRH = 0x00;
        ISP_ADDRL = 0x0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可擦编程的一种只读存储器)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数据寄存器,就是从0开始的嘛*/
        ISP_CONTR = 0x83;                             /*最高位置1了0x83*,控制寄存器*/
        ISP_CMD   = 0x01;                                      /*0x01就是给了一个1*,命令触发器触发*/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低八位*/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都是用IAP技术读写内部的实现EEPROM)
        ISP_TRIG  = 0x46;                             /*命令触发寄存器*/
        ISP_TRIG  = 0xB9;
        _nop_();                                           /*空操作指令,相当于过渡,没有转变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上面那个给的1,这个给的2,相当于二进制的1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sector_erase就是扇区擦除的意思*/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uint无符号整型*/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循环的知识,初值,条件,累加*/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uchar无符号字符型*/
{
        LcdRs_P = 0;                                  /*起始的时候都给0,0x00和0的意思一样的*/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p0口写命令*/
        DelayMs(2);                                              /*延时2ms*/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数组*/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
{
        LcdWriteData(num/1000+48);                        // 千位
        LcdWriteData(num%1000/100+48);           // 百位
        LcdWriteData(num%100/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
        LcdPrintStr("JR:0000  CQ:0000");                // 液晶第0行显示"jr进入:0000  cq出去:0000"
        LcdGotoXY(1,0);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
        LcdPrintStr("DQ:0000");                            // 液晶第1行显示"DQ当前人数:000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 液晶功能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
        LcdGotoXY(1,12);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11列

        while(1)
        {
                if(Left_P==0)                                                // 如果左边的红外模块检测到有人
                {
                        if(gJin<9999)                                        // 判断当前进入人数是否小于9999
                        {
                                gJin++;                                                // 进入人数加1
                                LcdGotoXY(0,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Jin);                    // 显示进入的人数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
                                gNow=gJin-gChu;                                // 计算当前人数
                                LcdPrintNum(gNow);                    // 显示当前人数
                        }
                        Buzzer_P=0;                                                // 蜂鸣器嘀一声
                        DelayMs(30);
                        Buzzer_P=1;
                        while(!Left_P);                                        // 等待人离开左边的传感器检测范围
                        DelayMs(100);
                }

                if(Right_P==0)                                                // 如果右边的红外模块检测到有人
                {
                        if(gChu<gJin)                                        // 判断当前出去人数是否小于进入人数
                        {
                                gChu++;                                                // 出去人数加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Chu);                    // 显示出去的人数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
                                gNow=gJin-gChu;                                // 计算当前人数
                                LcdPrintNum(gNow);                    // 显示当前人数
                        }
                        Buzzer_P=0;                                                // 蜂鸣器嘀一声
                        DelayMs(30);
                        Buzzer_P=1;
                        while(!Right_P);                                // 等待人离开右边的传感器检测范围
                        DelayMs(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