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S247译码器接线与输出问题

楼主:
247译码器仿真,用共阳数码管,出现反字现象,该亮的正好灭,该灭的却是亮的,哪里的问题呢?

剩下的3个脚要接电源才有显示(显示也是反的字),悬空不能显示,
问一下,实际接线也要接电源吗,悬空不行吗?
还是我接线错了??

这图是显示1,反的

这是显示2,

这是显示3

网友A(2021-12-16):
检查一下程序  和247译码器输入的显示输入是否一直

网友B:
你说的三个引脚都接到一起并且接的VCC,就是高电平啊,就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三个引脚都接到一起并且接的VCC,就是高电平啊,就是第一种情况

仿真是不是不能悬空,必须接VCC,但是仿真字符是反的咋回事

网友D:
在应用数字IC设计电路时,不用的输入端(特别是MOS芯片)要根据实际情况接到高或低电平上不可悬空,不然由于静电的影响,输入电平不定,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仿真是不是不能悬空,必须接VCC,但是仿真字符是反的咋回事

从原理图看电路没有毛病,但仿真毕竟不是实物,有可能是不同电源属性或数码管属性设置不当导致的异常。

网友B:
仿真是不是不能悬空,必须接VCC,但是仿真字符是反的咋回事

74LS247仿真和实物在驱动数码管的情况下都要接VCC,如果正好相反可以用共阴极的数码管试一下,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数码管属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4LS247仿真和实物在驱动数码管的情况下都要接VCC,如果正好相反可以用共阴极的数码管试一下,看看问题出 ...

换了共阴的就不亮了,仿真通不过不敢制作了,现在数字驱动芯片价格大涨,单片机价格也上升很多了

网友G:
字模反过来试试?

网友H:
加04反相器

网友I:
这里什么情况?  短路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里什么情况?  短路么?

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这样圈图的,GND根本没有连接,都是高电平,你非要这样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