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告诉怎么把51单片机的时间输出进行算术运算

楼主:
void TimeShow(void)//时间显示功能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LCD_ShowNum(1,1,DS1302_Time[0],2);//显示年
        LCD_ShowNum(1,4,DS1302_Time[1],2);//显示月
        LCD_ShowNum(1,7,DS1302_Time[2],2);//显示日
        LCD_ShowNum(2,1,DS1302_Time[3],2);//显示时
        LCD_ShowNum(2,4,DS1302_Time[4],2);//显示分
        LCD_ShowNum(2,7,DS1302_Time[5],2);//显示秒
}

需要什么代码可以把时间输出 时 和 秒  能与其他数字进行加减法运算得出新的数字
设置一参数为:“1 2 3 4 时间就是以上时间13:00:03”。那么生成的数就为“1300+1234”为“2534

网友A(2021-12-16):
你估计还是没看懂你定义的那个用来获取时间信息的数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计算了……  BCD 加法的话, 直接加完以后做个DA修正就好了。其他运算的话,要先转码。

网友C:
就是先设置一个参数为:“1 2 3 4” 时间就是13:00:46”。然后生成的数就为“1300+1234”为“ 2534”

网友D:
这是要做随机刷新密匙吧。高级。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E:
使用 time_t,容易计算,,,,计算完转回yyyy-MM-dd HH:mm:ss格式

网友F:
DS1302_Time[],建议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数组,研究明白了你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先设置一个参数为:“1 2 3 4” 时间就是13:00:46”。然后生成的数就为“1300+1234”为“ 2534”

到底 是  时 和 秒 要计算, 还是 时和分要计算啊? 怎么越看越迷糊呢?

网友G:
感觉这种问题,就不要就过程来提问,应该就想要的结果来提问
你直接说你要干嘛就行了
比如:我要把时间全部发送到串口
我要上位机控制,可以设定时间
还是说你加密

网友H:
你得先把时间组合成一个数如13:22   A=13*100+22  B = 1234    这样就可以加了 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