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抄的单片机程序都不成?

楼主(2021-12-16):
抄了很多程序,为何抄的程序都不成,好

网友A:
看了很多菜谱,炒的菜还是难以下咽,郁闷

网友B:
抄程序就像抄板一样
你得会才能抄,不然,你是连抄都抄不好
网上的代码,能用就不说了
那些不能用的,不是少这个文件就是少那个函数的
硬件电路跟你自己的硬件电路又不一定相同的
还有就是随便写的,也没有验证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菜谱,炒的菜还是难以下咽,郁闷

这比方打的  我更加郁闷  为何相亲那么多次 一个都没成?

网友D:
还是要自己有基础  在报错时可以知道哪行代码有问题 等等其他问题

网友E:
抄也有技巧的。你以为真的是ctrl-c和ctrl-v就行了,哈哈。
作业可以,抄成功了,老师一个大意就过关了,工作了你抄一个试一试,搞不好就会收到律师函!

网友F: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

网友G:
因为网上的很多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H:
有些程序就是转载的,都不全,还是要自己琢磨,尽量自己写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因为网上的很多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很多都是故意的,1 电路环境不同 2 我辛辛苦苦的东西凭啥给你白飘,

网友J:
这又不是哪些上层语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很多都是故意的,1 电路环境不同 2 我辛辛苦苦的东西凭啥给你白飘,

没错,我觉得有些程序是作者故意犯错的,当然也不排除硬件不同。

网友L:
在没有劳动的前提下,ctrl+C crtl+V你都不好意思吧。
环境的不同、个人水平不同,别人的程序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网友M:
抄程序抄的是思路,原原本本抄个能用的除非找人付费开发

网友N:
谁说的,我的博客代码随便复制张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否则的话会有那么多人访问?

网友O:
因为你的环境和网上的环境不一样,自然不可以套用

网友P:
打铁还得自身硬,自己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谁说的,我的博客代码随便复制张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否则的话会有那么多人访问?

我就把你的 595抄走了,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我就把你的 595抄走了,谢谢

不卖不送

网友R:
很正常,环境硬件等等因素,包括部分配置问题都遇到过,只能保证自己在进行分享的时候尽量把运行环境写清楚,让后来者能理解吧

网友S:
抄 其实就是借鉴  即使自己写的程序   调试的时候不是出这问题 即使那儿报警 时间一般比较长  更何况一个不熟悉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C:
这比方打的  我更加郁闷  为何相亲那么多次 一个都没成?

哈哈哈,相亲不适合做这个比喻,相亲有可能是两方都有问题,但是炒菜就只是炒菜的人的问题,菜谱是没有问题的哈

网友U:
抄了几次程序,发现放网上让你抄的基本都故意给你加bug,当然都是很简单的,比如变量定义,还有类似手误的问题,思路基本都可以用。所以抄就只抄思路,大段复制一定要看懂了没问题再抄。

网友V:
很多程序和自己设计的东西就有出入 抄还是要从自身切入 看懂了再抄

网友W:
人家用到硬件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主控芯片不一样,所以抄人家的代码不是真的就是crtl+c,你如果代码都没看懂,抄的也没有意义

网友X:
用的硬件不一样,不兼容

网友Y:
首先该看有没有抄错,再看用的什么单片机,单片机是不是一样的,而且应该还和其他元器件有

网友Z:
引用 网友N:
谁说的,我的博客代码随便复制张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否则的话会有那么多人访问?

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谁说的,我的博客代码随便复制张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否则的话会有那么多人访问?

别人访问你的博客,抄你的代码也会自己改的,不会改的永远不会。就拿液晶屏来说吧,网上很多资料,但是核心部分永远是初始化,初始化没做好一切都是虚的,VCC电压不一样,色度差等等初始化时参数就不一样。

网友AA:
如果直接复制的话,要核对下大小写,大小写不对也会有问题。

网友AB:
因为硬件配置多半不一样    此外网上确实有很多不正确的程序,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AC:
抄电路可以,抄程序不行,程序千变万化的。

网友AD:
程序主要要把思路理顺,有注释的程序才算好,找错改需求都方便很多

网友AE:
有些转载有问题

网友AF:
需要注意单片机的型号,不同的单片机对应的引脚不通,那么控制对应引脚的程序不尽相同,原理图和抄的程序的原理图,芯片,以及外设相同的话,基本没有问题的,除非他程序有问题

网友AG:
我对别人的图纸从来都是分析没问题后在消化吸收,然后再实际验证

网友AH:
注意各种环境是否相同,开发环境不同也会使程序运行不起来。

网友AI:
抄的前提就是要先弄够看懂,明白原理。你可以说一摸一样的照搬,但是很多网络上的都是错误的,以至于你在抄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错误,自身就要有一定的基础。要不然错在哪都不会知道

网友AJ:
引用 网友Z:
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程序?

你点击他的ID     “xianfajushi”

网友AK:
不能盲目抄作业,要理解,吸收。

网友AL:
用的系统不一样,有可能需要改一些数据呀

网友AM:
这是根据博主代码的强壮性决定的吧

网友AN:
因为抄了咋不懂,而且网上很多都是错误的

网友AO:
确实太难了,我改的这个程序就有问题,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吧,P0 P1 P2口接24个LED 循环亮,显示就是不正常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RunMode;
//**********************************System Fuction*************************************************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CheckValue,Key = 0x00;
        CheckValue = P3&0x32;
        if(CheckValue==0x32)
                return 0x00;

        Delay1ms(10);  //延迟1ms(10)
        KeyTemp = P3&0x32;
        if(KeyTemp==CheckValue)
                return 0x00;

        if(!(CheckValue&0x02))
                Key|=0x01;
        if(!(CheckValue&0x10))
                Key|=0x02;
        if(!(CheckValue&0x20))
                Key|=0x04;
        return Key;
}

unsigned int TimerCount,SystemSpeed,SystemSpeedIndex;
void InitialTimer2(void)
{
        T2CON  = 0x00;                        //16 Bit Auto-Reload Mode
        TH2 = RCAP2H = 0xFC;          //重装值,初始值        TL2 = RCAP2L = 0x18;
        ET2=1;                                        //定时器 2 中断允许
        TR2 = 1;                                //定时器 2 启动
        EA=1;
}

unsigned int code SpeedCode[]={   1,   2,   3,   5,   8,  10,  14,  17,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1000};//30
void SetSpeed(unsigned char Speed)
{
        SystemSpeed =SpeedCode[Speed];
}

void LEDShow(unsigned long LEDStatus)    //修改处
{
        P0 = ~(LEDStatus&0x00FF);
        P1 = ~((LEDStatus>>8)&0x00FF);
        P2 = ~((LEDStatus>>16)&0x00FF);  //修改处
}

void InitialCPU(void)
{
        RunMode = 0x00;
        TimerCount = 0;
        SystemSpeedIndex = 1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ms(50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Mode 0
unsigned int LEDIndex = 0;
bit LEDDirection = 1,LEDFlag = 1;

void Mode_0(void)
{
        if(LEDDirection)
                LEDShow(0x000001<<LEDIndex);   //修改处
        else
                LEDShow(0x800000>>LEDIndex);   //修改处
        if(LEDIndex==23)                       //修改处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LEDIndex = (LEDIndex+1)%24;                 //修改处
}

void TimerEventRun(void)
{

        if(RunMode ==0x00)
        {
                Mode_0();
        }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using 3
{
        TF2 = 0;         //中断标志清除( Timer2 必须软件清标志!)
        if(++TimerCount>=SystemSpeed)
        {
                TimerCount = 0;
                TimerEventRun();
           }
}
unsigned char MusicIndex = 0;
void KeyDispose(unsigned char Key)
{

        if(Key&0x02)
        {
                if(SystemSpeedIndex>0)
                {
                        --SystemSpeedIndex;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else
                {

                }
        }
        if(Key&0x04)
        {
                if(SystemSpeedIndex<28)
                {
                        ++SystemSpeedIndex;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else
                {

                }
        }
}

//***********************************************************************************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InitialCPU();
        InitialTimer2();

        while(1)
        {
                Key = GetKey();
                if(Key!=0x00)
                {
                        KeyDispose(Ke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