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怎样将数据保存到片内存储器,重新上电后不变呢?

楼主(2021-12-16):
请问各位大佬,C51单片机数据掉电保护

网友A:
选择内部有EEPROM的单片机,将数据写到EEPROM即可,用时读取即可。EEPROM中的数据可以随时修正。

网友B:
STC单片机EEPROM的介绍,复制如下:
"STC15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大容量的EEPROM,其与程序空间是分开的。利用ISP/IAP技
术可将内部Data Flash当EEPROM,擦写次数在10万次以上。EEPROM可分为若干个扇区,每个扇
区包含512字节。使用时,建议同一次修改的数据放在同一个扇区,不是同一次修改的数据放
在不同的扇区,不一定要用满。数据存储器的擦除操作是按扇区进行的。
EEPROM可用于保存一些需要在应用过程中修改并且掉电不丢失的参数数据。在用户程序
中,可以对EEPROM进行字节读/字节编程/扇区擦除操作。在工作电压Vcc偏低时,建议不要进
行EEPROM/ISP操作。"

网友C:
可以改写吗?

网友D:
一般能写就能支持擦除

网友E:
如果要可以改写的话,建议用 CH55X 系列, 片内有128字节的 真正的EEprom 可以直接改写。

如果要容量大,就用STC系列 用Flash 伪装的 Eeprom 反正一个扇区一擦,问题也不大。

网友F:
找对应型号的 内部FLASH的历程,验证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