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单片机做倍频器?

楼主(2021-12-17):
      如外部输入给单片机一个1HZ频率信号,怎样才能输出2HZ的频率?  输出信号根据输入信号变化,输入是普通IO,没有接外部中断脚。 本人初学单片机 请知道的老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要实时控制,最她用硬件实现;如果用单片机处理,可以测出信号周期减半,再经定时器输出。

网友B:
测输入信号的周期或脉宽,根据倍频系数设定定时器定时时间,再经IO输出。注意IO口的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C:
频率不高的话,硬件搭一个,更有效率。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回复,频率不高  几百赫兹,我分别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后 用定时器延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