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IO口驱动段码LCD呢?网上的看不懂

楼主(2021-12-17):
新人求教
想用IO口直接驱动LCD,用的是AT89S51单片机。
最好有例程跟注释,网上搜索的都挺粗糙的,看不大懂。
有没有大神能够帮帮小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处用FPGA代替屏背面那几颗牛屎芯片,高手可以尝试一下。
只需要裸屏幕、斑马条和金属框,板子自己画。

那几个芯片就是升压或者负电压产生芯片而已,很多单片机公司都会有几个是可以直接驱动LCD的,也就STC对LCD不支持而已,十速这种低到不能再低端的4位单片机都有100多LCD端口.........一个单片机能解决的事情,何必要上FPGA呢?更何况,会FPGA的人并不多,单片机的话,一两天就上手了

网友C:
COM 高时,SEG低,COM 低时,SEG高  几个COM在定时器中不停的扫瞄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FPGA的呀
除了STC其它品牌的单片机几乎都会有那么几个型号是可以驱动LCD的

此处用FPGA代替屏背面那几颗牛屎芯片,高手可以尝试一下。
只需要裸屏幕、斑马条和金属框,板子自己画。

网友D:
看不懂就去查手册,养成这个好习惯。

网友E:
直流驱动时间长了不行,需要交流驱动,所以有很多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裸屏,没有驱动IC,需要斑马条或FPC连接,这样驱动可能只有FPGA可以做到,并且还需要大量I ...

不需要FPGA的呀
除了STC其它品牌的单片机几乎都会有那么几个型号是可以驱动LC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  一般是LCD1602   或者LCD12864    这个论坛里面都是有例程的 ,搜索LCD1602或者LCD12864关键词就 ...

楼主说的应该是裸屏,没有驱动IC,需要斑马条或FPC连接,这样驱动可能只有FPGA可以做到,并且还需要大量IO口。

网友F:
51单片机  一般是LCD1602   或者LCD12864    这个论坛里面都是有例程的 ,搜索LCD1602或者LCD12864关键词就可以了,  查阅一下手册,阅读代码能够理解,基本救差不多

网友G:
IO口直接驱动段码LCD 8字屏的基本方式与驱动LED数码管类似,其主要差别是前者为交流驱动,后者为直流驱动。对于笔段较多的LCD屏,由于要节省接口,常采用1/2bias(偏压),1/3bias驱动方式,代码和硬件电路会复杂些。AT89S51单片机端口模式不能适应多笔段LCD屏直接驱动。

网友A:
LCD一般都是交流电控制的
像12864这种,内部有升压电路来产生负电压的
你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得加电阻电容,在STC8G数据手册中有介绍方法

网友H:
用普通IO口直接驱动LCD,很挑屏,3.3V供电的单片机可能好点

网友B:
段码LCD 这个都是定制的吧,网上的程序大部分用不了。
用可调电源为各引脚加电压判断是什么段码,然后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