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下,这个9012和9013组成的三极管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我给这个电路上电后,1这个地方悬空,,2处电压12V,如果1处与地相连,2处电压0.7V

网友A(2021-12-17):
为什么悬空的时候,9012没有导通?

网友B:
百度搜下达林顿接法...,就明白了...

网友C:
先学下PNP和NPN,以及达林顿管的工作原理,再看这个电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A:
确实是达林顿管,上午分析了,这个电路是悬空的时候,9012是截止的,那么2处输出高电平,如果1处有很小且稳定的信号,那么9012就导通了,2处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另外这个稳压管,这样用,是不是保护VT3BE级,反过来钳位的效果不是更好吗,只有1.4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稳压管,这样用,是不是保护VT3BE级,反过来钳位的效果不是更好吗,只有1.4V左右

Z3的作用是将Z3左侧电压抬高到6.7V(6+0.7),
以便VT1和VT2组成的达林顿管能正常控制VT3的ON/OFF。

网友D:
就一个继电器控制,怎么就有这恐怖的接法呢?一个三极管或者一个MOS管就完事了
VT2是用来干嘛的呢?如果控制的单片机的IO,个人感觉会有被12V电源击穿的危险
R8可以直接跳过所有元件,直接控制VT3
一个6.8K的R8,它需要用到达林顿管去下拉吗?还是说控制VT2的信号是弱电信号?

网友E:
楼主用达林顿管的目的应该是降低静态功耗,如果这样,完全可以用场控元件MOS管代替,从原理分析应该是高电平时达林顿管截止,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时,继电器断开。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用一只NMOS管取代达林顿和VT3。同样可以实现楼主的设计功能。高电平时MOS管导通,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时MOS管截止,继电器断开。

网友F:
学习了,看来还得加强电子基础学习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继电器控制,怎么就有这恐怖的接法呢?一个三极管或者一个MOS管就完事了
VT2是用来干嘛的呢?如果控制 ...

信号很微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达林顿管的目的应该是降低静态功耗,如果这样,完全可以用场控元件MOS管代替,从原理分析应该是高电 ...

MOS不行,平时C2处相当于悬空的,就是有信号,也很微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S不行,平时C2处相当于悬空的,就是有信号,也很微弱

可以加一个5M的下拉电阻的嘛,你在CPB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1悬空IB=0,截止,所以2为12V   ,接地时,VB = 0  即VE>VB 导通,所以V2=VEB = 0.7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OS不行,平时C2处相当于悬空的,就是有信号,也很微弱

如果悬空,复合管是不是也有影响?按13楼说的加一个下拉电阻试一试不一定不行。

网友H:
学下pnp与npn三极管工作原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