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接电脑失败,串口被占用 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12-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调试软件确实占用了串口,如果还是不行改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8266占用的是哪个串口,就懂了

网友C:
拔掉8266,然后再电脑上看是否有串口,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占用了,把端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8266,然后再电脑上看是否有串口,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占用了,把端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拔掉后就没有这个串口了,选择这个串口连接但是显示串口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调试软件确实占用了串口,如果还是不行改外接电源试试

外接电源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8266占用的是哪个串口,就懂了

但是拔掉8266后这个串口就没有了,连接却连接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掉后就没有这个串口了,选择这个串口连接但是显示串口占用

插上  改一下串口号试试

网友A:
外接电源还是这样

你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的,重装一下对应的驱动

网友D:
换个端口,你去资源管理器看一下,你的那个串口实际是哪个串口,先拨掉其他的串口先。

网友E:
看看电脑上占用的是哪个串口 拔下来等8266连接上了 你在插上呗

网友F:
可能被别人连上你的了,也可能多人在配网也会影响

网友G:
连接到电脑后,设备管理器中出现那个设备。然后选择删除这个设备,重新扫描计算机,等待这个设备出现,再试试是否正常。

网友H:
删除被占用的串口

点击“开始”,选择“运行”,之后输入cmd,回车。

在对话框内输入”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回车。接着输入“start devmgmt.msc”,回车。

打开设备管理器,选择“查看”菜单中的“显示隐藏设备”,展开USB 相关驱动,选择不需要的卸载即可。

不要试图卸载COM1,COM2

网友I:
看看是否别的软件如串口助手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