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DIY)原理讲解相关问题

楼主(2021-12-17):
各位大哥,本人新手,看教程学习 电子制作(DIY),但发现大部分教程都是 直接制作成品,而不讲原理过程!
所以想请问,有没有 电子制作(DIY)+ 原理讲解视频教程相关书籍 呢?十分感谢!

网友A:
是想要一个套件吧

网友B:
原理基础知识类涉及太广,没人愿意讲,得自己慢慢积累,一般弄个小成品容易获得成就感

网友C:
先用面包板搭建电路确认没有问题,然后画PCB打样焊接调试即可。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了,论坛不可能系统性的把所有知识传授给你,只要制作的时候遇到什么不懂的,上论坛来问好了。

网友E:
DIY的过程就是把个人的理论知识实现的一个过程,DIY大多就是享受一个过程,做出来的玩意可能自己都不怎么用得上
你得要理论知识呀,就好比我做一个电子时钟,这里头就会有充电电路,ADC电路,显示电路,单片机编程.......还有画板,焊元件........
充电电路本身就会涉及锂电池的充放电原理,不同各类的锂电池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充电电流的大小也不是随便设定的,它是有一定根据的,充电IC也不不同各类,每种都是各有优点和缺点的
单片机编程就会涉及编程原理,这里头东西绝对不少
.........................
这么多东西,我能说得完,这个过程还包括我看书学编程,上马云家买元件,画板软件安装
看到我说这么多,你不觉得烦吗?

网友F:
B站是个好东西,你值得拥有

网友G:
打板现在免费,把想要实现的功能的电路堆在一起画一块板子上打样回来一个个实验,画错了也可以飞线。直到能电路能正常稳定运行再移植需要使用的地方。我就是这么干

网友H:
知识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多动手做实物,成功有成功的喜悦,失败了就找找原因,找到了就学会了。
不会了,就来论坛搜索,去百度搜索。只有自己找到的答案,自己才能真正学会。
当然,多看看视频对初学者会有帮助。B站上很多,其它站也有。

网友I:
一般制作DIY是要有一定的相关基础知识才能获得成功,如果0基础的话,要制作成功是相当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