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rdiuno Uno R3布线时需要用差分吗?

楼主(2021-12-17):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差分?

楼主:
他那个USB有D-和D+和RD- RD+连接到芯片我不知道要不要用

网友B:
没必要那么严格等长,挨着布看着顺眼就好

网友C:
拉一下差分线也行,按道理说这个usb也跑不到那么高的频率,但拉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楼主:
OK,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