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控异同点有哪些?MCU、DSP、GPU、MPU、CPU、DPU、FPGA、ASIC、SOC、ECU、NPU...

楼主:
MCU、DSP、GPU、MPU、CPU、DPU、FPGA、ASIC、SOC、ECU、NPU、TPU、VPU、APU、BPU、ECU、FPU、EPU、这些主控异同点有哪些?

网友A(2021-12-18):
期待,有人来普及知识!

网友B:
从硬件来看,一样,都是控制器而已,可以实现设计的要求即可。硬件上也都是只一种数字集成芯片,和74逻辑门不无区别,但也不大。
从软件来看,CPU、MCU、SOC和FPGA等可以做主处理软件。而FPU、TPU、GPU、BPU、NPU、APU等等都是处理器,大多设计上都是被用作CPU、MCU、SOC和FPGA的协作处理器。因为CPU等程序兼容性较高更容易开发,但理论上这些协作处理器是可以独立出来编程的,就是开发设计成本上下不来。
其中FPGA是作为硬连接的特殊存在,无法从硬件中脱离出来。但除非特殊领域,FPGA都是作为ASIC的前身,做样本用的,测试后做成ASIC便于降低成本。做成ASIC就是硬件,而做成前是软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来看,一样,都是控制器而已,可以实现设计的要求即可。硬件上也都是只一种数字集成芯片,和74逻辑门 ...

说了很多 又好像啥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