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对外部输入的10ms方波计数?求程序思路

楼主(2021-12-17):
编制C51程序,实现对外部输入的10ms方波计数,
收到100组脉冲控制蜂鸣器发出短暂声响和P1口LED
等短暂闪亮

网友A:
用外部中断呗,捕获电平上升或者下降沿,然后再中断函数里面计数。

网友B:
教科书里的东西,就是不看书!

网友C:
将外部输入的方波接到单片机输入引脚,设置一个定时器,初始化一个计数变量,每隔3ms判断一次引脚高低电平,若是高电平则计数变量加一,加到一百,计数变量置零,再搞个标志位置一,判断一下标志位,是1则响蜂鸣器等等操作,同时标志位归零,重新开始程序

网友D:
定时器计数模式下设置好初值,等待溢出中断就可以

网友E:
边沿触发中断,在中断内开3ms定时器。在这个3ms定时中断内判断输入的电平,如果前3次中断电平有变化,则脉宽不足10ms,不计数,并关闭这个定时器;如果第4次电平有变化,说明是有效脉冲,10ms,计数器加1,否则脉冲就大于12ms了,也不计数。

网友F:
外部边沿中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