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仿真彩屏ILI9341液晶屏porteus仿真+keil工程

楼主(2021-12-17):
89c51单片机仿真ILI9341彩屏效果图如下:

仿真图片

仿真图片

#include<reg51.h>
sbit lcdcs=P1^0;
sbit lcddc=P1^1;
sbit lcdwr=P1^2;
sbit lcdrd=P1^3;
sbit lcdrst=P1^4;
sbit spiclk=P0^0;
sbit spisi=P0^1;
sbit spiso=P0^2;
sbit spics=P0^3;
sbit spirst=P0^4;
unsigned char slh,sll,elh,ell,shh,shl,ehh,ehl;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dh 0xf8
#define redl 0x00
#define greenh 0x07
#define greenl 0xe0
#define blueh 0x00
#define bluel 0x1f
#define whiteh 0xff
#define whitel 0xff
#define blackh 0x00
#define blackl 0x00
#define huiseh 0xc6
#define huisel 0x18
#define shenhuih 0x7b
#define shenhuil 0xef
#define yellowh 0xff
#define yellowl 0xe0
#define ziseh 0x78
#define zisel 0x0f
#define qingseh 0x07
#define qingsel 0xff
#define pinhongh 0xf8
#define pinhongl 0x1f
#define ganlanlvh 0x7b
#define ganlanlvl 0xe0
unsigned char spih,spil;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x;k++)
        {
          for(i=0;i<20;i++)
          {
                  for(j=0;j<200;j++)
                  {
                          ;
                  }
          }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x)
{
        lcddc=1;
        lcdrd=1;
        P2=x;
        lcdwr=0;
        lcdwr=1;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x)
{
        lcddc=0;
        lcdrd=1;
        P2=x;
        lcdwr=0;
        lcdwr=1;
}
void delay1(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void writespi(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
{
        unsigned char i,temp,temp1;
        spics=1;
        spics=0;
        spisi=1;
        spiso=1;
        temp1=0x06;

        for(i=0;i<8;i++)
        {
                temp=a&0x80;
                if(temp!=0)
                        spisi=1;
                else
                        spisi=0;
                spiclk=0;
                spiclk=1;
                a=a<<1;
        }

        for(i=0;i<8;i++)
        {
                temp=b&0x80;
                if(temp!=0)
                        spisi=1;
                else
                        spisi=0;
                spiclk=0;
                spiclk=1;
                b=b<<1;
        }

        for(i=0;i<8;i++)
        {
                temp=c&0x80;
                if(temp!=0)
                        spisi=1;
                else
                        spisi=0;
                spiclk=0;
                spiclk=1;
                c=c<<1;
        }

        for(i=0;i<8;i++)
        {
                temp=d&0x80;
                if(temp!=0)
                        spisi=1;
                else
                        spisi=0;
                spiclk=0;
                spiclk=1;
                d=d<<1;
        }
}

void readspih(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temp<<1;
                spiclk=1;
                spiclk=0;
                temp=spiso|temp;
        }
        spih=temp;
        temp=0;
}
void readspil(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temp<<1;
                spiclk=1;
                spiclk=0;
                temp=spiso|temp;

        }
        spil=temp;
        temp=0;
}
void setlse(uchar x1,uchar x2,uchar x3,uchar x4)
{
        writecmd(0x2a);
        writedata(x1);
        writedata(x2);
        writedata(x3);
        writedata(x4);

}
void sethse(uchar y1,uchar y2,uchar y3,uchar y4)
{
        writecmd(0x2b);
        writedata(y1);
        writedata(y2);
        writedata(y3);
        writedata(y4);

}
void discolor(uchar x)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i;
        setlse(0x00,0x00,0x00,0xef);
        sethse(0x00,0x00,0x01,0x3f);
        writecmd(0x2c);
        for(j=0;j<240;j++)
          {
     for(i=0;i<320;i++)
      {
                                switch(x)
                {
                        case 0:
                                    writedata(redh);
                                    writedata(redl);
                                                break;
                                                case 1:
                                    writedata(greenh);
                                    writedata(greenl);
                                                break;
                                                case 2:
                                    writedata(blueh);
                                    writedata(bluel);
                                                break;
                                                case 3:
                                    writedata(whiteh);
                                    writedata(whitel);
                                                break;
                                                case 4:
                                    writedata(blackh);
                                    writedata(blackl);
                                                break;
                                                case 5:
                                    writedata(yellowh);
                                    writedata(yellowl);
                                                break;
                                                case 6:
                                    writedata(ziseh);
                                    writedata(zisel);
                                                break;
                                                case 7:
                                    writedata(qingseh);
                                    writedata(qingsel);
                                                break;
                                                case 8:
                                    writedata(huiseh);
                                    writedata(huisel);
                                                break;
                                                case 9:
                                    writedata(shenhuih);
                                    writedata(shenhuil);
                                                break;
                                                case 10:
                                    writedata(pinhongh);
                                    writedata(pinhongl);
                                                break;
                                                case 11:
                                    writedata(ganlanlvh);
                                    writedata(ganlanlvl);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discolorx(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
            discolor(i);
}

void discaitiao(void)
{
        unsigned char i,j,k;
        setlse(0,0,0,239);
        sethse(0,0,1,63);
        writecmd(0x2c);
        for(k=0;k<10;k++)
        {
        for(i=0;i<32;i++)
        for(j=0;j<240;j++)
        {
                if(k==0)
                {
                 writedata(redh);
                 writedata(redl);
                }
                if(k==1)
                {
                 writedata(greenh);
                 writedata(greenl);
                }
                if(k==2)
                {
                 writedata(blueh);
                 writedata(bluel);
                }
                if(k==3)
                {
                 writedata(whiteh);
                 writedata(whitel);
                }
                if(k==4)
                {
                 writedata(blackh);
                 writedata(blackl);
                }
                if(k==5)
                {
                 writedata(yellowh);
                 writedata(yellowl);
                }
                if(k==6)
                {
                 writedata(ziseh);
                 writedata(zisel);
                }
                if(k==7)
                {
                 writedata(qingseh);
                 writedata(qingsel);
                }
                if(k==8)
                {
                 writedata(huiseh);
                 writedata(huisel);
                }
                if(k==9)
                {
                 writedata(shenhuih);
                 writedata(shenhuil);
                }
        }
}

}
void dispic(void)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i;

        spics=0;

        writespi(0x03,0,0,0);

                spics=1;
                spics=0;
                writespi(0x03,0,0,0);

        for(k=0;k<6;k++)
        {
                setlse(0x00,0x00,0x00,0xef);
                sethse(0x00,0x00,0x01,0x3f);
                writecmd(0x2c);

                for(j=0;j<240;j++)
                {
                        for(i=0;i<320;i++)
                        {
                                readspih();
                                readspil();
                                writedata(spih);
                                writedata(spil);
                        }

                }
        }
        discolorx();
        discaitiao();
}
void main(void)
{
        lcdcs=0;
        lcdrst=0;
        delay(1);
        lcdrst=1;
        writecmd(0x01);
        delay(1);
        writecmd(0x29);
        writecmd(0x3a);
        writedata(0x65);
        setlse(0x00,0x00,0x00,0xef);
        sethse(0x00,0x00,0x01,0x3f);
        writecmd(0x13);
        writecmd(0x38);
        writecmd(0x11);
        delay1();
        writecmd(0x3a);
        delay1();
        writedata(0x56);
        writecmd(0x36);
        writedata(0x48);
        writecmd(0x2c);
        while(1)
        {
         dispic();
  }
}

proteus8.11仿真文件+keil工程文件(注意只能用Proteus8.11才能打开 其他版本都不行):

网友A(2022-08-26):
不知道这图片从哪来的,为啥能显示这些,代码里也没有啊?好奇

网友B(2023-01-18):
D0-D9不使用吗?我看别人的都连接上了

网友C(2023-05-21):
可以仿真,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图片从哪来的,为啥能显示这些,代码里也没有啊?好奇

压缩包中有两个bin文件,Protues将bin文件加载到M45PE16中,单片机通过I/O口模拟SPI读取M45PE16中的数据后在发送到TFT上进行显示。

网友D:
Proteus8.9不能运行该程序,是因为“无法打开MODDATA初始值设定项文件pictigi.bin”

网友D:
我按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在PROTEUS8.9绘制了原理图,复制了程序文件,但只先后显示10种单色页面,和一帧彩条页面。 该图即10帧单色页面之后显示的彩条页面。

网友E(2024-01-24):
引用 网友D:
Proteus8.9不能运行该程序,是因为“无法打开MODDATA初始值设定项文件pictigi.bin”

M45PE16里面的bin如何制作出来的?我想替换成自己的图片 请不吝赐教 先谢谢

网友F:
感谢分享 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E:
我感觉这个图片和程序之间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图片和程序之间没有关系...

肯定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