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g030j6m6单片机

楼主(2021-12-17):
论坛大佬们你们好,因为我在整理元件的时候无意发现一些stm32g030j6m6,看了一眼手册看不懂,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引脚有很多(一个引脚既是pa0又是pa1这种)(我不知道这样是否描述正确)然后在后面寻找的时候也没有找到配套例程和看得懂的数据手册,还有就是不知道这种030芯片的最小系统电路和stm32f030这些一样吗,望指教

网友A:
stm32g030j6m6是一个8脚的单片机,可以使用内部晶振,IO可以复用,基本是给电就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g030j6m6是一个8脚的单片机,可以使用内部晶振,IO可以复用,基本是给电就能干活。

那这个芯片最小系统和f030有区别吗,请指教

网友B:
用CubeMX生成配置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芯片最小系统和f030有区别吗,请指教

复位脚对地接104电容,boot脚接地,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对地接104电容,boot脚接地,供电,就可以了。

甚至复位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ubeMX生成配置代码。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对地接104电容,boot脚接地,供电,就可以了。

使用内部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