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怎么使8个LED同时快速闪烁?

楼主(2021-12-17):
求大佬教下

网友A:
#define    led    P2

void main()
{
while(1)
{
led=0x00;
delay(500);   //延时函数  自定义
led=0xff;
delay(500);
}
}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跑马灯?

网友B:
你想要多快 ? 不加延时闪烁频率可以上Mhz

网友C:
你想多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efine    led    P2

同时闪亮,这是哪门子的跑马灯????

网友D:
#define    led    P2
void main()
{
   lde=0xff;
   while(1)
   {
      led~=led;
      delay(500);   //延时函数  自定义
   }
}

网友E: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12345;
  P1=0x00;
while(i--);
P1=0xff;
while(i--);
}

网友F:
对I0口进行取反即可
  P0=~P0;
//加延时 长短就表示闪的频率

网友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00;
delay(500);
P2=0xff;
delay(500);
}
}

网友H:
不用delay做延时的话可以做一个时间变量,在while(1)里判断这个变量的值,比如
uint32_t sysTick; //1ms时间计数
//...
while(1) {
    if(sysTick % 10 == 0) {
        //...
    }
    if(sysTick % 100 == 0) {
        //....
    }
}

网友I:
想要多快?你知道晶振24M是个什么概念吗?
还有35M。
最新款的有45M
STM32的有70M

网友J:
那么快,肉眼都分辨不出来它闪过。

网友K:
快点不好吧

网友L:
取反就行

网友M:
闪快了,看都看不到,有什么用,

网友M:
你把8个LED都接到P1.0-P1.7上,在代码里加上P1=~P1;这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闪快了,看都看不到,有什么用,

看不到,但传感器可以捕捉到是什么频率。